PIC12F1822市场好不好买?

楼主(2011-04-27):
RT
有个小项目,目前用12F675,但是加密后再编程RC频率就不符合要求,所以想用1822试试。

网友A:
只有PIC16F1822,没有PIC12F1822这个型号吧

还可以,如果你实在买不到,可以找我。

PIC12F675为什么加密后RC频率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12F1822,主要是程序和数据加密后重新再更新程序后OSCCAL被擦除,导致RC准确度不够,所以想到用12F1822,管脚和675一样

网友A:
经查,确实有12F1822这个型号。

呵呵,俺从来没用过12系列,所以不了解了。

另外,印象中,OSCCAL在老型号上一般是放在最后一个字节,你可以在编程工具中设置保留那个字节不擦除

网友B:
1822刚出来的,好像要比675便宜些。

兄弟去用,用了告诉我们下结果怎么样。

网友C(2011-11-22):
1822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D(2012-02-06):
价格还行,新项目尽量选用新型号,老型号性价比不高!

网友E:
1822性价比比老型号好,建议使用

网友(2012-10-09):
还行的,好买的,价格也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