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中的反馈电阻求解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侠,
   在看帖时发现推挽电路的三极管驱动的后级都加入小值电阻。如图中Q1,Q2之间并联的50欧姆电阻,请高手赐教!  感谢!

网友A:
mje15032g--npn;mje15033g--pnp;一般用于功放电路中.分压!

楼主:
#3楼:
   为何要分压?分压有何作用? 请赐教。

网友B:
R35R16R37R22作用与单端甲类放大相同,是引入一些电流负反馈,以稳定Q1Q2工作点,同时有调整Q1Q2静态电流的作用。

网友C:
恩,5楼功力很深:
1 限流,这个没得说,静态电流必须大于动态(负)电流;
2 负反馈,输入信号越高,反馈越深。

网友D:
静态电流必须大于动态(负)电流,这是为什么?

楼主:
刚计算了一下。
   1,当电压输出为正时,由于驱动级中间电阻的影响,PNP三极管关闭。反之,当输出为负时,PNP三极管关闭。 由此中间电阻能引入一个压差,从而减小功耗。
   2,在输出电压的正负交界,零电位存在由于中间电阻引入的“交越失真”----随着运放那个SR值,摆动速率的不同从而失真大小不同。实际可能看不出,理论上存在。
    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E:
学习。
PA84 电源加120v啊,这么厉害的。

网友F:
5楼正解

网友G:
楼主这么大的文件也不压缩一下,实际图片不超过100k就够了

这个是典型的应用电路的,日本人写的那本运放的书就有.
另外,9楼,这里没有交越失真

网友H:
看看铃木的书
里面讲了 为了防止热击穿 最近刚看见的:lol

网友I:
:lol 菜鸟路过,貌似防止交越失真是D2,D3

楼主:
13楼:
   请问书名是什么,谢谢啊

网友H:
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P70

楼主:
感谢!
    想想就恐怖,晶体管设计。。。。。。。

楼主:
本电路是我在论坛另外一个兄弟发帖顺便剪切的。
     电路中是不存在交越失真,所以我用引号表注了。由于运放的负反馈作用,所以不存在交越失真。但分析电路的跳变零界点,且考虑运放的SR,所以在零点如果信号的摆动率超过OP的SR值,肯定是会存在失真的。
     热击穿,有高手可以作出初步解答没。确实是没见过啊。

网友J(2011-07-16):
为什么不直接用25欧姆的,而用2个50欧姆的并联呢

网友K:
提高功率赛

网友L:
电流负反馈

网友M:
为了吸收因温度引起的压差,防止热击穿

网友N:
按晶体管设计上说的是,为了当温度变化时,防止晶体管给热击穿

网友M:
回复 网友J:
个人观点:应该是为了减少电阻引起的偏差,假设一个电阻误差为p%,那么并联之后偏差会小于p%

网友O:
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P70,提高输出阻抗,限流,防止热击穿

网友P:
有25欧的电阻么?

网友J:
20搂

这个功率是怎么提高的啊?

网友Q:
同意5楼

网友R(2012-09-20):
二极管的方向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