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选型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侠,我希望各位能够帮我选下FPGA或者CPLD适合下面的用途
1。能够有可操作存储空间用于调用(掉电不丢失数据最好)
2. 可以实现滤波算法,卷积。
3.便于进行触摸屏的控制。
4.外围功能,串口,并口(这个不是问题,是个CPLD就能完成)

现在,我的工程是通过DSP和CPLD共同实现的,我想用一款CPLD或者FPGA来取代这两部分。我的DSP写了大概10000行程序CPLD用到的逻辑块少于500个。

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所见,为小弟提供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A:
ACTEL FPGA,内部有丰富的RAM,而且低功耗,很多可以直接使用的傅里叶的IP核。。。QQ:120198390

网友B:
用FPGA吧.当LTU不够用的时候,你可以在FPGA内建一个NIOS.一方面可以用时快速调试.先将你的DSP代码移植到NIOS中,然后再慢慢全部代码逻辑化.同时FPGA可以支持signalstap调试.CPLD则不可以.

网友C:
推荐altera,上手块,工具简单,参考资料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