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的serial rapidIO 的IP有人用过米有?

楼主(2011-04-27):
谁有**的license呀?

现在用的DSP上除了这个能跟FPGA作个高速接口,其余的貌似带宽都机器有限

网友A:
你啥DSP啊?
你要用多大的带宽啊?
普通IO口如果用DDR方式带宽还是挺大的吧

楼主:
6472撒,因为对性能要求比较高,当然不希望在FPGA与DSP之间的传输上存在瓶颈

我也想用差分对IO哦,但是6472的接口不是太友好,:-),所以考虑用RAPIDIO

网友B:
官网有一个8 小时测试 的License 可以用.
地址如下: http://china.xilinx.com/products ... y/DO-DI-RIO-LOG.htm

网友C(2011-06-24):
木有啊,看看楼上的。

网友D(2012-07-14):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最近也在做DSP与FPGA之间的rapidio接口,哈哈,以后多多向您请教啊

网友E:
DSP和FPGA一般不是都是emif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