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85属于ttl还是coms

楼主(2011-04-28):
一个4位大小比较器,使用CMOS工艺进行集成电路设计,包括电路原理图及版图验证。应该用什么芯片的电路

网友A:
LS器件都是双极工艺的TTL电路。

网友A:
简单电路的验证只要逻辑设计正确即可,用软件仿真即可,不放心,用CPLD或FPGA验证即可。

网友B:
TI的部分逻辑器件技术工艺比较,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