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电子测控系统设计与微弱信号检测系统设计的区别

楼主(2011-04-28):
因微弱信号班报名较多,可能是因为微弱信号人才极少.

请大家注意两个班的区别:
电子测控系统设计:系统性很强,内容极其丰富,学好了,测控系统设计可所向披靡.

微弱信号检测系统设计: 专业性强, 面窄, 学好了,微弱信号检测将轻车熟路.

只接收EMAIL报名,pengjianxue@126.com
请附上简介。我会统一给报名者回信,入册以付清费用为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已发邮件。。

楼主:
2楼:已收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一些同仁只发消息报名,
一些既发消息,又发EAMIL
消息是网名,EMAIL是真名,有点乱,

一定要发ENAIL,留真名及手机号。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电子测控系统设计部分培训大纲

热设计及防护设计(2学时)
1, 热传导
2, 热辐射
3, 热阻
4, 热容量
5, 芯温估算
6, 冲击耐受估算
7, 通流容量
8, 安全工作区
9, 芯温与寿命
10, 损耗的种类
11, 低功耗设计
12, 传热与散热及制冷
13,  热应力
14, 热保护
15, 温度与热电势
16, 温度与热噪声
17, 温度与参数漂移
18, 温度与漏电流
19, 温度与介电强度
20, 温度与磁性能
21, 温度对典型元器件的影响
22,表面防护
23, 温度型式试验
24,湿度型式试验
25,振动与冲击型式试验
26,霉菌与盐雾型式试验
27,IP防护等级

安全与EMC设计(2学时)

1, 爬电距离
2, 气隙电气强度
3, 绝缘电阻
4, 工频泄漏电流
5, 绝缘等级与温度
6,介电强度与电压上升速率
7, 安全接地
8, 安规标准及试验
9, EMI/EMS/EMC定义
10,EMI 途径
11,EMI源
12,常用EMC元件
13,电源处理
14,信号I/O接口处理
15,电屏蔽与磁屏蔽
16,布局与地处理
17,差分与施密特处理
18,去耦处理
19,分布电容与分布电感
20,光耦与继电器的局限性
21,冗余
22,编码与校验
23,EMC标准与试验
24,故障及逻辑与安全性
25,数据完整及有效与安全性
26,安全联锁
27,安规与EMC间的折衷

全部共80学时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电子测控系统设计部分培训大纲

热设计及防护设计(2学时)
1, 热传导
2, 热辐射
3, 热阻
4, 热容量
5, 芯温估算
6, 冲击耐受估算
7, 通流容量
8, 安全工作区
9, 芯温与寿命
10, 损耗的种类
11, 低功耗设计
12, 传热与散热及制冷
13,  热应力
14, 热保护
15, 温度与热电势
16, 温度与热噪声
17, 温度与参数漂移
18, 温度与漏电流
19, 温度与介电强度
20, 温度与磁性能
21, 温度对典型元器件的影响
22,表面防护
23, 温度型式试验
24,湿度型式试验
25,振动与冲击型式试验
26,霉菌与盐雾型式试验
27,IP防护等级

安全与EMC设计(2学时)

1, 爬电距离
2, 气隙电气强度
3, 绝缘电阻
4, 工频泄漏电流
5, 绝缘等级与温度
6,介电强度与电压上升速率
7, 安全接地
8, 安规标准及试验
9, EMI/EMS/EMC定义
10,EMI 途径
11,EMI源
12,常用EMC元件
13,电源处理
14,信号I/O接口处理
15,电屏蔽与磁屏蔽
16,布局与地处理
17,差分与施密特处理
18,去耦处理
19,分布电容与分布电感
20,光耦与继电器的局限性
21,冗余
22,编码与校验
23,EMC标准与试验
24,故障及逻辑与安全性
25,数据完整及有效与安全性
26,暂态安全性
27,设备兼容安全性
28,安全联锁
29,安规与EMC间的折衷

楼主:
电子测控系统设计部分培训大纲

热设计及防护设计(2学时)
1, 热传导
2, 热辐射
3, 热阻
4, 热容量
5, 芯温估算
6, 冲击耐受估算
7, 通流容量
8, 安全工作区
9, 芯温与寿命
10, 损耗的种类
11, 低功耗设计
12, 传热与散热及制冷
13,  热应力
14, 热保护
15, 温度与热电势
16, 温度与热噪声
17, 温度与参数漂移
18, 温度与漏电流
19, 温度与介电强度
20, 温度与磁性能
21, 温度对典型元器件的影响
22,表面防护
23, 温度型式试验
24,湿度型式试验
25,振动与冲击型式试验
26,霉菌与盐雾型式试验
27,IP防护等级

安全与EMC设计(2学时)

1, 爬电距离
2, 气隙电气强度
3, 绝缘电阻
4, 工频泄漏电流
5, 绝缘等级与温度
6,介电强度与电压上升速率
7, 安全接地
8, 安规标准及试验
9, EMI/EMS/EMC定义
10,EMI 途径
11,EMI源
12,常用EMC元件
13,电源处理
14,信号I/O接口处理
15,电屏蔽与磁屏蔽
16,布局与地处理
17,差分与施密特处理
18,去耦处理
19,分布电容与分布电感
20,光耦与继电器的局限性
21,冗余
22,编码与校验
23,EMC标准与试验
24,故障及逻辑与安全性
25,数据完整及有效与安全性
26, 电源同步及热插拔
27,暂态安全性
28,设备兼容安全性
29,安全联锁
30,安规与EMC间的折衷

楼主:
安全与EMC设计 补充

1, 爬电距离
2, 电气间隙
3, 绝缘电阻
4, 工频泄漏电流
5, 绝缘等级与温度
6,介电强度与电压上升速率
7, 安全接地
8, 安规标准及试验
9, EMI/EMS/EMC定义
10,EMI 途径
11,EMI源
12,常用EMC元件
13,电源处理
14,信号I/O接口EMC处理
15,电屏蔽与磁屏蔽
16,布局与地处理
17,差分与施密特处理
18,去耦处理
19,分布电容与分布电感
20,光耦与继电器的局限性
21,安规与EMC间的折衷
22,冗余
23,编码与校验
24,EMC标准与试验
25,故障及逻辑与安全性
26, 暂态安全性
27,电源同步及热插拔
28, 设备兼容与安全性
29,I/O保护
30,数据完整及有效与安全性
31,安全联锁
32,开关触点耐受及保护
33,防爆等级
34,齐纳安全删及隔离安全删
35,静电及浪涌保护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感谢网友支持.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首期班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首期“电子测控系统设计”班,“微弱信号检测系统设计班”初定于5月16日开课。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微弱信号检测系统设计"部分培训大纲
  基础知识
  1, 微小信号量级表示(m,μ,n,p,f,a)
  2,准确度/精确度/重复精度/灵敏度/分辨率
  3,测量范围/最小量程/最大量程/动态范围/动态裕量/过载电平
  4,更新速率/动态响应/漂移/稳定性
  5, 噪声/白噪声/窄带噪声/有色噪声/本底噪声/信噪比/噪声系数/
      信噪改善比/等效噪声带宽
  6,均值/方差/均方/均方根
  7,噪声电压谱密度/噪声电流谱密度
  8,共模抑制比/电源抑制比/开环增益/闭环增益
  9,单位增益带宽/转换速率
  10,源阻抗/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11,偏置电流及温漂/失调电流及温漂/失调电压及温漂
  12,分布电容/静电耦合/分布互感/电磁耦合/杂散阻抗/泄漏电流
  13,静电屏蔽/磁屏蔽

常见噪声
  1,电阻热噪声
  2,电阻过量噪声
  3,1/f噪声
  4,散弹噪声
  5,爆裂噪声
  6,电化学噪声
  7,工频噪声
  8,地线噪声
  9,电源噪声
  10,射频噪声
  11,振动静电耦合噪声
  12,振动电磁耦合噪声
  13,振动压电噪声
  14,振动摩擦电噪声
  15,振动电荷存储噪声

常见直流偏移
   1,接触电势
   2,温差电势
   3,电化学电势
   4,介质吸收
   5,射频整流
   6,共模抑制误差
   7,直流泄漏
   8,电源抑制误差
   9,增益过量误差
   10,运算放大器失调
   11,基准误差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微弱信号检测系统设计"部分培训大纲
  一 基础知识
  1, 微小信号量级表示(m,μ,n,p,f,a)
  2,准确度/精确度/重复精度/灵敏度/分辨率
  3,测量范围/最小量程/最大量程/动态范围/动态裕量/过载电平
  4,更新速率/动态响应/漂移/稳定性
  5, 噪声/白噪声/窄带噪声/有色噪声/本底噪声/信噪比/噪声系数/
      信噪改善比/等效噪声带宽
  6,均值/方差/均方/均方根
  7,噪声电压谱密度/噪声电流谱密度
  8,共模抑制比/电源抑制比/开环增益/闭环增益
  9,单位增益带宽/转换速率
  10,源阻抗/输入阻抗/输出阻抗
  11,偏置电流及温漂/失调电流及温漂/失调电压及温漂
  12,分布电容/静电耦合/分布互感/电磁耦合/杂散阻抗/泄漏电流
  13,静电屏蔽/磁屏蔽

二 常见噪声
  1,电阻热噪声
  2,电阻过量噪声
  3,1/f噪声
  4,散弹噪声
  5,爆裂噪声
  6,电化学噪声
  7,工频噪声
  8,地线噪声
  9,电源噪声
  10,射频噪声
  11,振动静电耦合噪声
  12,振动电磁耦合噪声
  13,振动压电噪声
  14,振动摩擦电噪声
  15,振动电荷存储噪声

三  常见直流偏移
   1,接触电势
   2,温差电势
   3,电化学电势
   4,介质吸收
   5,射频整流
   6,共模抑制误差
   7,直流泄漏
   8,电源抑制误差
   9,增益过量误差
   10,运算放大器失调
   11,基准误差

四.微小信号检测技术
   1,自动稳零放大
   2,差分检测
   3,自相关检测
   4,互相关检测
   5,同步互相关检测-锁定放大器

五. 锁定放大器设计
   1,锁定放大器组成
   2,正交锁定放大器
   3,数字锁定放大器
   4,信号型式组合及其分析
   5,参考信号发生器设计
   6,陷波器设计
   7,带通滤波器设计
   8,抗混滤波器设计
   9,相敏检测器设计
   10,同步积分器设计
   11,奇次倍频噪声抑制
   12,同频噪声抑制

六. 前置放大器PA设计
   1,运算放大器等效模型
   2,电流输入型PA设计

(1)        一般电路形式
(2)        T型电阻网络
(3)        保护环设计
(4)        屏蔽处理
(5)        电源及地处理
(6)        等效模型
(7)        动态响应评估
(8)        噪声预估
(9)        动态裕量预估
(10)        多级量程输入设计
(11)        外调制及内调制
(12)        信号源内阻抗与反馈阻抗
(13)        影响反馈阻抗的因素
(14)        运算放大器选型
(15)        电路保护

3,电压输入型PA设计
(1)一般电路形式
(2)屏蔽及其自举驱动
(3)保护环
(4)差分输入与共模抑制
(5)极大提高CMRR的二次差分技术
(6)电源及地处理
(7)等效模型
(8)动态响应评估
(9)噪声预估
(10)动态裕量预估
(11)外调制及内调制
(12)信号源内阻抗与输入阻抗
(13)影响输入阻抗的因素
(14)运算放大器选的限制型
(15)电路保护
4,电荷输入型PA设计

(1)一般电路形式
(2)保护环设计
(3)屏蔽处理
(4)电源及地处理
(5)等效模型
(6)动态响应评估
(7)噪声预估
(8)动态裕量预估
   (9)反馈网络参数设计(频响与精度)
(10)运算放大器选型
(11)电路保护

七. 过程放大器设计
(1)信号放大的一般过程
(2)工频噪声陷波抑制
(3)工频噪声锁相抑制
(4)工频噪声同步积分抑制
(5)窄带滤波器的实现
(6)直接耦合放大开环自动校零
(7)直接耦合放大闭环自动校零
(8)直接耦合数字自动校零
(9)放大器级数与单级放大器增益选择
(10)自动量程选择
(11)动态裕量
(12)差分采样保持电路
(13)相关器电路
(14)积分电路

八.微弱信号检测设计实例
1,微弱电阻测量
2,微弱电流测量
3,微弱电压测量
4,微小电容测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电子测控系统设计"培训大纲----续增

          电阻选型及应用(3学时)
(一) 固定电阻
1, 电阻分类
2, 电阻参数
3, 额定功率选择
   (1)直流及交流:电压与电流
   (2)非正弦周期脉冲:电压与电流
   (3)单脉冲:电压与电流
    (4) 重复脉冲:电压与电流
4,额定电压选择
5,温度系数选择
6,精度选择(增益,差分,离散)
7,低阻选择
8, 高阻选择
9,无感电阻选择
可变电阻
1, 电位器分类
2,电位器参数
3,调节灵敏度的提高
4,非接触电位器
5, 数字电位器选型
6,有源可变电阻

(三) 敏感电阻
1, 热电阻
2, 热敏电阻
3, 磁敏电阻
4, 光敏电阻
5, 应变电阻
6, 压敏电阻
7, 气敏电阻
8, 湿敏电阻

         电容选型及应用(2学时)
1, 电容分类
2,电容参数
3, 电容等效模型
4, 损耗计算
5,电压选择
6,容量选择
7,积分电容
8,采样保持电容
9,去耦电容
10,工频整流滤波电容
11, 开关电源滤波电容
12,储能电容
13,脉冲电容
14,安规电容
15,  无功补偿电容
16,EMC电容
17,电容传感器
18,电容电压互感器

磁性材料(1学时)
  1, 导磁率
  2,饱和磁感应强度
  3,剩余磁感应强度
  4,磁滞损耗
  5,涡流损耗
  6,测量用磁性材料
  7,工频电源变压器磁性材料
  8,开关电源变压器磁性材料
  9,脉冲变压器磁性材料
  10,功率电感磁性材料

    电感、变压器及互感器(5学时)
  1, 电感分类
  2, 电感参数
  3, 电感等效模型
  4,饱和电流
  5,温度特性
  6, 共模电感
  7, 电感传感器
  8,电源变压器参数
  9,电压互感器参数
  10,电源变压器及电压互感器等效模型
  11,电流互感器参数
  12,电流互感器等效模型
  13,线性电源变压器设计
  14,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
  15,正激半桥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
  16,正激全桥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
  17,电源滤波电感设计
  18,零磁通电流互感器
  19,电压互感器及电流互感器选型
  20,电压互感器及电流互感器使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光电器件(3学时)
  1,逻辑光耦
  2,通信光耦
  3,线性光耦
  4,功率开关光耦(光控晶闸管,光控MOS管,光控达林顿管,固态继电器)
  5,光电断续器
6,光电编码器
7,电荷耦合器
8,PIN光电探测器
9,雪崩光电探测器
10,光电倍增管
11,光电池
12,电光调制器
13, 声光调制器
14, 斩光器
15, 液晶光阀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完整的电子测控系统设计,还有相当多内容,我慢慢送上。

我白天很晚上很忙,一早起来才能顾这些,所以慢啊。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半导体分立元件(5学时)
1, 二极管的一般特性参数
2, 电源用二极管(整流, 肖特基,快恢复)
3, 信号处理用二极管(开关,检波)
4, 二极管功耗及结温
5, 晶体管的一般特性参数
6, 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7, 晶体管功耗及结温
8, GTR安全工作区
10,  结场效应管的一般特性参数
11, 结型场效应管应用
12, MOSFET的一般特性参数
13, MOSFET的工作状态
14,MOSFET功耗及结温
15,MOSFET安全工作区
16,IGBT的一般特性参数
17,MOSFET功耗及结温
18,MOSFET安全工作区
19,  可控硅的一般特性参数
20,  单向可控硅SCR
21,双向可控硅TRIAC
22,门极关断可控硅GTO
23,可控硅的功耗及结温
24,单结晶体管
25,恒流二极管
26,稳压二极管
27,精密电压基准
28,TVS二极管
29,  磁敏二极管
30,磁敏三极管
31,半导体色敏管
32,半导体离子敏感管
33,半导体制冷器件
34,霍尔传感器

电磁继电器与接触器(2学时)
1,触点接触电阻
2,触点氧化膜
3,触点通流及开关容量
4,触点动态响应
5,触点的接触电势
6,触点拉弧及其保护
7,干簧管特性
8,湿簧管特性
9,簧管的邻近效应
10,继电器的分布电容
11,继电器的绝缘参数
12,信号继电器
13,延时继电器
14,磁保持继电器
15,功率继电器
16,接触器
17,热继电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电量及电参数测量(5个学时)

1,        有效值测量
2,        单、三相有功功率测量
3,        单、三相无功功率测量
4,        功率因数测量
5,        谐波测量
6,        介电常数测量
7,        磁导率测量
8,        磁滞损耗测量
9,        涡流损耗测量
10,        介电损耗测量
11,        表面电阻率测量
12,        体积电阻率测量
13,        液体电导率测量
14,        频率测量
15,        脉冲宽度测量
16,        电容测量
17,        电感测量
18,        绝缘电阻测量
19,        高压泄露电流测量
20,        低电压测量
21,        低电流及高阻测量
22,        低电阻测量
23,        电池内阻测量
24,        电荷测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初步计划实际训练项目(注:材料费自理):

测控:20W5V反激电源设计,24VDC升-50V电源设计,1毫欧电阻测量,两线制温度变送器设计,高压光耦制作,固态继电器制作,工频50HZ噪声全消器。

微弱:1微欧测量,10皮安电流测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电源设计(5学时)
1,        线性电源设计
2,        开关电源设计
3,        开关降压正负变换电源设计
4,        开关升压正负变换电源设计
5,        精密电压源设计
6,        精密电流源设计
7,        电子负载设计
8,        逆变电源设计

信号发生器设计(1学时)
1,        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反生器
2,        正交方波发生器
3,        正交正弦波发生器
4,        信号合成

电量及电参数测量(10个学时)

1,        有效值测量
2,        单、三相有功功率测量
3,        单、三相无功功率测量
4,        功率因数测量
5,        相序检测
6,        同期检测
7,        谐波测量
8,        介电常数测量
9,        磁导率测量
10,        磁滞损耗测量
11,        涡流损耗测量
12,        介电损耗测量
13,        表面电阻率测量
14,        体积电阻率测量
15,        液体电导率测量
16,        频率测量
17,        脉冲宽度测量
18,        电容测量
19,        电感测量
20,        绝缘电阻测量
21,        高压泄露电流测量
22,        低电压测量
23,        低电流及高阻测量
24,        低电阻测量
25,        电池内阻测量
26,        电荷测量
27,        应变电桥测量
28,        热电阻温度测量
29,        热电偶温度测量
30,

9,

信号调理(5学时)
1,4-20mA、0-10mA、0-20mA电流输入
(1)        过流保护、回路断路及回路短路检测
(2)        设备兼容
(3)        电流电压变换
(4)        电磁兼容
2,1-5V、0-5V、0-10V电压输入
(1)        过压保护与设备兼容
(2)        电磁兼容
(3)        回路断路及回路短路检测
3,4-20mA、0-10mA、0-20mA电流输出
(1) 过压保护与设备兼容
(4)        电磁兼容
(5)        回路断路及回路短路检测
4,1-5V、0-5V、0-10V电压输出
( 1) 过压保护与设备兼容
(2)电磁兼容
(3)  回路短路保护及检测
5,        4-20mA两线制变送器设计
(1)        电桥信号两线制变送器
(2)        电阻信号两线制变送器
(3)        电压信号两线制变送器
(4)        振动信号两线制变送器
6,24VDC开关量输入
    (1)电磁兼容
7,220VAC开关量输入
    (1)电磁兼容
8,晶体管开关量输出
(1)        负载短路检测与自恢复
(2)        电磁兼容
9,MOS管开关量输出
    (1)负载短路检测与自恢复
(2)电磁兼容

10,可控硅开关量输出
    (1)负载短路检测与保护
(2)电磁兼容
11,继电器输出
    (1)负载短路检测与保护
(2)电磁兼容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模拟信号处理电路设计(10学时)
1, 运算放大器特性参数解读
2, 绝对值电路
3, 对数放大电路
4, 积分微分电路
5, 峰值检波电路
6, 采样保持电路
7, 电压频率变换电路
8, 频率电压变换电路
9, 模拟乘法电路
10, 模拟除法电路
11, 模拟平方根电路
12, 时分割乘法器电路
13, 有效值电路
14, 高共模差分电路
15, 带偏置通路的高阻抗输入电路
16, 电流模电路
17, 单电源放大器
18, 轨到轨放大器
19, 比较电路
20, 极值电路
21, 限幅电路
22, 模拟开关特性参数解读
23, 自动稳零放大电路
24, 斩波交流放大电路
25, 斩波整流放大电路
26, 斩波采样差分放大电路
27, 斩波积分差分放大电路
27, 锁定放大电路
28, 低通滤波器
29, 高通滤波器
30, 带通滤波器
31, 陷波器
32, 开关电容滤波器
33, 电流提升电路
34,电压提升电路
35, 锁相环电路
36, 高分辨率A/D转换电路
37,高分辨率D/A转换电路
38,高电压采样电路
39,高端电流采样电路
40,模拟隔离电路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讲的东西太多太杂,看课时一般也是浅尝辄止。楼主也不可能在这所有的方面都很深入。我对学习者的建议是:学会学习(自学)。对授课者的建议是:专题化深入化,不然意义不大。比如办个弱信号处理(研讨高级)班,50课时,学费一万以上,招收时对学员的基础有一定门槛,结束时,人人达到技术飞跃,整个过程对授课者而言是一是了解应用需求,二是自我的再提升。 当然也可以办一些小型入门短期专题班,面对初学者,收费较低,比如以前我曾经在一上海漕宝路仪表研究所参加过一个防爆研讨班,两天授课,大概480元,还挺便宜,授课者都是防爆专家,好像还有结业证书,不过我没要,感觉不错。

楼主:
推迟到5月28日或29日。

测控和微弱各满5人开。

测控每期限20人,微弱每期限10人。

报名主要看自己需要否,不要跟风。

测控的培训总目标:技术主管、总监、总工程师。

微测的培训目标:资深工程师。

目前两班各有8名报名。

微测人数快到限了。
其实测控很不错,系统性很强。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数字逻辑电路设计
1,  逻辑电平分类
2,逻辑器件直流特性解读
3,逻辑器件交流特性解读
4,逻辑器件功耗估算
5,开路输出
6,计数/移位/锁存的逻辑竞争处理
7,电平转换
8,双向数据驱动
9,多端口存储器访问
10,存储器与I/O扩展
11,单稳态看门狗
12,去耦电容计算
13,开关消抖
14,阻抗匹配
15,光耦驱动
16,总线驱动
17,同轴电缆驱动
18,双绞电缆驱动
19,负载驱动
20,时钟倾斜及其影响
21,“可控硅”自锁效应
22,地线反弹
23,伪随机码发生器
24,存储器件
25,可编程逻辑器件
26,通信接口
27,后备电源切换
28,系统复位处理
29,中断信号处理
30,读写时序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低功耗设计

1,化学电池特性与应用
2,光电池特性应用
3,低功耗电源
4,低功耗电压基准
5,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6,低功耗比较器
7,低功耗振荡器
8,低功耗处理器
9,低功耗存储器
10,低功耗数字电路
11, 逻辑选择
12, 低功耗偏置
13,低功耗通信驱动
14,低功耗晶体管驱动
15,低功耗继电器驱动
16,低功耗显示驱动
17,刷新输入
18,刷新输出
19,休眠与唤醒及状态处理
20,间隙工作及状态处理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可惜在北京,不在上海啊……

楼主:
工业非电量测量

1,温度测量
热电阻测温
热电偶测温
IC传感器测温
红外测温
石英测温
2,速度测量
(1)磁电测速
(2)光电测速与旋转编码器
(3)多普勒雷达测速
(4)热线测速
4,位移与位置测量
电感传感器
电容传感器
光栅传感器
电涡流传感器
旋转变压器
感应同步器
磁致伸缩测距
(8)超声波测距
(9)雷达测距
(10)CCD电荷耦合传感器
5,力、扭矩、加速度及压力测量
(1)应变(压阻)式传感器
(2)压电式传感器
(3)压磁式传感器
(4)弹性式传感器
(5)振弦式扭矩传感器
(6)相位差式扭矩传感器
(7)光电式扭矩传感器
6,流量测量
  (1)差压流量计
  (2)容积流量计
  (3)涡轮流量计
  (4)涡街流量计
  (5)电磁流量计
  (6)超声流量计
  (7)质量流量计
7,磁场测量
  (1)霍尔效应法
  (2)磁通门法
  (3)核磁共振法
   (4)  磁旋光效应
   (5)  超导量子干涉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工业执行元件及感测元件
1,气动元件
2,液压元件
3,直流电机
4,无刷直流电机
5,交流电机
6,步进电机
7,同步电机
8,自整角机
9,直流侍服电机
10,交流侍服电机
11,压电及磁致作动器
12,电磁铁
13,传动元件
14,加热元件
16,阀门定位器
17, 接触器
18,接近开关
19,光幕开关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控制网络
1,网络拓扑结构
2,主从协议
3,多主多丛协议
4,令牌协议
5,CSMS/CD协议
6,帧同步
7,报文同步
8,站同步(入队及出错同步)
9,流量控制
10,波特率、通讯速率与系统响应
11,调制解调
12,通信接口电气标准
13,中继与转发
14,波反射与阻抗匹配
15,同轴电缆驱动
16,双绞线驱动
17,电力线载波通信
18,现场总线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数字处理
1,数字滤波
2,数字积分
3,频谱分析
4,数字信号发生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设计
1,PLC的用途与分类
2,PLC的一般构成
3,PLC的一般输入输出接口
4,PLC的语言
5,梯形图编辑
6,梯形图解释算法
7,典型梯形图功能元件算法
8,梯形图仿真

待续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大纲在补充调整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2011-06-07):
目录很诱人

网友C(2011-08-10):
现在怎么样了?一直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