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8):
请问如下图中的两部分都分别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是看的CC430芯片手册中的图

网友A:
上图是巴伦变换器,下图是滤波及阻抗匹配。

楼主:
感觉有点明白了

网友B:
BALUN一般不是两组线圈吗,为什么上图是啊,老大细说一下

楼主:
巴伦变换器是什么原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