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 CC430芯片问题

楼主(2011-04-28):
请问如下图中的两部分都分别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是看的TI-CC430芯片手册中的图

网友A:
这个好友难度啊!

楼主:
求高手哈

楼主:
想请教一下巴伦变换器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B:
这是什么用途的芯片

网友B:
是什么类型

网友B:
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B:
共同学习,提高吗

楼主:
CC430F5137的芯片,这是在芯片手册里的参考设计

楼主:
请教一下懂的高手,巴伦变换器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C:
如果是实际做产品建议不要用巴伦,用电感电容做匹配方便产品的频率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