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开启MMU

楼主(2011-04-28):
今天我在阅读何宗键老师wince参考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wince启动的时候,有两次开启MMU的过程,一次是在bootloader执行的时候,开启的MMU,一次是在OAL开始调用kernelstart函数的时候。有点疑问??为什么要开启两次MMU呢???两次开启MMU有什么不同???

楼主:
无人应答???

楼主:
自己来解决吧:因为最后在Bootloader中要调用OEMLaunch()函数,实际上调用的是Launch()函数进行实际的跳转。Launch()函数由汇编实现: LEAF_ENTRY Launch ldr r2,=PhysicalStart ldr r3,=(VIR_RAM_START - PHY_RAM_START) sub r2,r2,r3 mov r1 ,#0x0070;//禁用MMU mcr p15,0,r1,c1,c0,0 nop mov pc,r2;跳转 nop 因为跳转地址是物理地址,,,所以在跳转之前,首先把MMU禁用 ,然后,通过直接给PC寄存器赋值,实现实际的跳转。
结论:初始化MMU要在跳转物理地址之后进行。bootlaoder中初始化MMU就是在地址重定位,即将程序搬移到RAN后进行的。之后 bootloader启动完毕,系统需要调转到OS去执行,用到了跳转物理地址,所以在这之前要关闭MMU,跳转完毕以后即可打开MMU,两次MMU映射的地址也是一样的。

楼主:
晕  上面有一部分解释错误,重新来
第一次MMU映射和第二次MMU映射不同。
第一次只设置一级页表,第二次不只要设置一级页表,而且还要设置二级页表。
OK

网友A(2011-06-28):
对MMU页表的设置内容是存在内存里了吗?在操作内存时会把页表内容改写掉吗?

网友A:
初次接触MMU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多谢!!!!

网友B:
你可以通过改写协处理器CP15的C2寄存器来修改页表基地址的

网友A:
已经解决!!
多谢!!

网友A:
对MMU的讲解有本书写的很详细《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杜春雷的
很好的书!!!

楼主:
呵呵 此贴竟然后面还有人回了。
最近一个多星期没有学习了,刚考试完。
要迅速进入状态。

网友C:
楼主你用的什么板子在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