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1-04-28):
我用386的典型电路做出来,5V单电源供电,有噪音,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5V供电又不失真的,大家帮我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baidu百度一下很多

网友B:
需要大多功率的,广泛用的4863\4871等等都有,给你圣邦微电子的产品目录自己看参数选择吧:

网友C:
有噪音不是386的错,是你自己没做好,换个芯片还不是一样。而且没有应用环境,没有什么好和不好的区别。

网友D:
嗯,LS说的号,先检查自己的原因,是否布线不良、增益过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