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工字磁芯自绕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想做34063升压,10.8升24V,输出电流20mA。看了网上都说用工字磁芯自己绕比较好。
用34063参数计算器算了下。参数如下图:

Ct=270 pF
Ipk=96 mA
Rsc=3.141 Ohm
Lmin=693 uH
Co=47 uF
R=180 Ohm
R1=1.1k R2=20k (23.98V)
不晓得这样参数何不合适。。
如果合适的话,现在就要做一个693uH左右的电感。。
请教要怎么绕?

网友A:
此电感稍大些没有关系,小了不行。
最简单的绕制方法:拿磁芯和导线绕一个,绕满,然后测量其电感量和电阻。电阻大了就换粗一些的线,电感量小了就再多绕些匝数。绕不下就只能换大一号磁芯。试两三次就可以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因为要排板子,所以想算一下大致的磁芯尺寸。。。用0.18线径的漆包线绕。。
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B:
线径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0.18的线,8*10的工字磁芯能满足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