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P20AM 不能烧录,求帮助.

楼主(2011-04-28):
附件中,中间可以烧录,两边的不能烧录,不知是什么原因,提示是ID错误,请高手指点.我用的是仿真器里面的烧录工具PGM66

网友A:
应该是OTP库文件没有升级的缘故吧,你下载个最新的OTP文件,然后升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地址如下: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OTPlib/OTP_LibUpdate_V4.4.zip

要记住要安装在IDE66的文件夹下面才行

网友B:
当中的可以烧写,两边不能烧写,接触不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中兄方法去做,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A:
那就真的很奇怪了,您是在哪边工作的,如果在深圳,可以到把RICE66和芯片一起带到我们深圳分公司这边来,到时给您看看,我搞不定让我们工程师给您看看。

楼主:
我在东莞清溪,现在把那不能烧录的退回供应商,由采购再找其他供应商.

网友A:
你们找的是我们的代理商,还是市面上的贸易商呢?

最好找我们指定的代理商,这样货源才有保障,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的业务部,我们同事会根据您的应用和区域给您安排合适的代理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是中颖公司的吗?

网友A:
是的,呵呵,不好意思,忘记加地址和电话了。

中颖深圳分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6015号本元大厦5A(坐地铁一号线到车公庙站下车,出地铁D出口就可以看到大厦)

电话: 0755 - 25181447 - 356(业务员:曾先生)
我的分机是335(钟先生)

网友A:
如果您要过来的话,就先给我电话,同时记得带上芯片和工具,看看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C:
找中颖原厂的,看能不能读到芯片的信息,请原厂帮忙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天上午去你那里,让你们帮助解决.

网友A:
可以的话选下午吧,我明天上午要开月会啊,不好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的话选下午吧,我明天上午要开月会啊,不好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今天让您白跑一趟了,SH66P20A这颗IC我们已经停产很久了,至于为什么您可以买到就不清楚了。

我们是不建议您使用这个型号,因为一是货源不明不白,没有保障;二是没有专门服务的代理商,出了问题不知道找谁;三是已停产,较旧的型号,即使原厂也没有办法进行技术支持。

但出于对客户负责的态度,我会再帮您询问公司其他工程师,但是不敢保证有结果,毕竟停产了好几年了。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旧版IC可以烧录,但是新版IC不可以。

ID ERROR的原因有几种:
1.烧录器坏了
2.IC型号错误
3.烧录引脚错误
比较有可能是引脚错了,可能是新版IC有改动。

我们后来出的67/69系列IC的只需要5个引脚就可以进行烧录,但老的SH66P20A需要使用到除了第15脚以外的所有引脚。后期是否改动就不了了知,至少我到公司之前就已经停产很久了。

你可以找下面这个公司,他们是我们中颖广州地区的一家代理商,以前卖过这颗IC,可能会知道这事儿。

公司名称:         广州瑞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天河路龙苑大厦a3座11楼1103室
销售电话:         020-87533563(李)
技术支持:         020-85519570(曾)
网  址:         http://www.ruifeimcu.com
公司邮箱:         ruifeimc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