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27JN 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1-04-28):
我这边,AD827JN的板子,只是做了个简单的跟随,调试时只是在OUT端加了一个15K的电阻作为负载。还有,我是单电源5v供电。输入信号是个正弦波2sinx+2.5。但是输出很奇怪,低电压到1.1V时就被明显削峰了...我想AD827既是不是轨对轨,但也不至于低电压只能到1.1V吧?是在无助,求高手!

网友A:
低电压只能到1.1V很常见。看看该芯片datasheet是怎么说的。

楼主:
我在芯片手册上没有看见最小输出电压的数据!

网友B:
很正常,你双电源供电就不会了

网友A:
3楼:
看看这是什么?

网友C:
这个现象正常,大师不是给你指出了吗

楼主:
谢谢大师们!小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