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小弟初学者,在花PCB的时候总是为封装而烦恼

楼主(2011-04-28):
画PCB的时候总是不知道一些基本元件如电容电阻三极管的封装,不知道该选库文件里面的哪一个,自己画封装又觉得太麻烦,请问各位大虾在花图的时候怎么确定用库文件里面的那个封装的,谢谢啊!!!

网友A:
我是自已画

网友B:
根据你所需要的元器件的数据手册选择封装,如果没有可以根据经验选择DIP封装或其他,如果都不行就只好自己用尺子量着画了

网友C:
这个不能马虎,实物必须和PCB对应上,否则画出来的板子打样出来你就傻了。

网友D:
其实只要自己有心,在库里找,和自己建都不是很麻烦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看datasheet然后确认所选的封装的原理图库和PCB库的 pin No. Size是否符合,要是更有心参考IPC的7351标准来设计焊盘还能保证焊接的牢固性等性能方面的指标

网友E: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麻烦,是最必须的,如果你要是封装错了,板子制作出来你就觉得更麻烦了~~~~~~~

网友F:
自己慢慢积累,建个自己的库,这样以后用的时候也方便的

网友G:
多积累些常用的啊 我也是新手 比如SOT-23 SOT-89 SOT-143 SOT-25 ,

多比照实物看看 自然就知道 不积累就不会知道啊

还有有的零件 零件承认书里面会提到封装 可以参考下

网友H:
是的 要考虑实际情况 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