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接收不到数据的求助

楼主(2011-04-28):
我拿某芯片和430做串口通信,芯片那边是3V电平的,在直接连接的情况下,430发送的数据芯片可以收到,芯片发送的430收不到
拿示波器看的情况是,直接看芯片发送管脚输出的波形,可以看到方波
当芯片的发送管脚和430接收管脚连接后,拿示波器看不到方波了,只维持高电平.
个人估计的原因是电流驱动上不够,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并不清楚.
尝试过的解决方法:
1.给430的接收管脚加一上拉电阻,还是收不到芯片数据
2.拿一片SP3232,先把芯片的发送管脚接上,转到RS232,再从RS232输入端接进来,输出的TTL接到430上,这回就可以收到.
求问具体问题出在哪里,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除去通过SP3232两次转电平的方法
谢谢!!

楼主:
SP3232的使用示意图

网友A:
我做的时候也是用的转换芯片来实现的

网友B(2016-01-13):
同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