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头插上这个信号单片机怎么接受好

楼主(2011-04-28):
现在有个高压插孔断,插上后呢,单片机才能工作,试问,这个信号的接受电路怎么做啊,用光耦

网友A:
我真怀疑连问题都描述不清楚是怎么干好技术的?

网友B:
断了就恢复它呗

网友C:
楼主应该准确、完整的描述问题,不知所云的东西没有意义。

网友D:
搞技术的语文不一定很好,但是描述问题的逻辑性、准确性肯定很好才对。

网友E:
楼主可能是外国人。

楼主:
各位批评及时,受教了了。
我的问题是:我做了一个学习实验用的交流电源切换的装置,。有一个变压器,输入AC200v,输出有180v,70v,30v,这3路输出的火线端,我用了3个插孔,三个插头,单片机控制的,如果插孔信号没有的话呢,我的系统就不能运行工作,也就是肯定不能有电源输出。但是,这三个插孔信号怎么反馈给单片机系统,我做不好,主要是硬件电路做不好,所以请教各位。欢迎拍砖,恳请赐教。

网友D:
还是搞不清楚你要表达的意思。
插孔信号是什么?是电信号还是机械开关?

楼主:
一个用来接通交流电源火线的一个机械开关(插头)的合上的信号

网友F:
LS所说应该是指继电器吧

楼主:
不是啊,
用光电二极管,两只,做一个电路,检测某个位置有没有东西放着,

网友G:
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H:
你可以画图表达

楼主:
用光电二极管,两只,做一个电路,检测某个位置有没有东西放着,

网友I:
应该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电二极管吧!!!

网友J:
只要检测其中一个就行了。

楼主:
也是,我想做一个可靠点的电路,吧这个信号给单片机,高手指导一下吧

楼主:
我想让这个电路来做开关信号,作为单片机的输入信号。单片机系统工作的场所有个电焊机,烧电焊的时候,我这个系统上的数码管,老是跳动,看来干扰挺厉害的。现在,三个外部位置信号,有这个电路的检测输入,不知道抗干扰方面行不行

网友J:
检测某个位置有没有东西放着,用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电二极管;
用来接通交流电源火线的一个机械开关(插头)的合上的信号,应该是一个无源的开关,就用单片机系统的电源和开关连;
检测有没有电源输出,整流降压接光耦和单片机系统连。

楼主:
用发光两极管的话,怕不准确啊,

楼主:
我本来想自己弄个8550的三极管,来处理光敏二极管(或对管)的变化情况,不用三极管,就用2003能处理几个这样的信号,然后再经过光耦输入到单片机,但是不知道行不行,所以到论坛,来请教高手指点,
还有这个干扰呢,是这几个信号没有接,就有,有时候,甚至死机,

楼主:
论坛里的高手,请高抬贵手,就当给新手导学,指点一下这个怎么做,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张图片能不能检测对管接收的信号

网友K:
不知道你说什么

楼主:
看看我的图,行不行,

楼主:
看看我前些天说的问题,用这个电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