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控制3个3V的继电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8):
IC是用STC 的STC12C4052AD

因为本人是初学者。但又急于要实现这个功能,关于I/O口输出底电平来控制3V的继电器。
1。除了要计算限流电阻之外 还需要接2极管保护继电器吗?
2。所谓的上下拉电阻还搞不懂。能解释下吗?什么情况下单片机控制才用上下拉电阻

3。如果下面的原理图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 我不用3极管也应该能驱动吧? 如果用3极管  驱动,又应该用NPN还是PNP好呢? 实际中对单片机有好处和坏处。是输出I/0 输出高电平好 还是输出底平
为好呢?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不过第一个问题,继电器一般都会有续流二极管做保护的。上拉就是将I/O口出来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下拉嘛就同理了呗。

网友B:
3。如果下面的原理图  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 我不用3极管也应该能驱动吧? 如果用3极管  驱动,又应该用NPN还是PNP好呢? 实际中对单片机有好处和坏处。是输出I/0 输出高电平好 还是输出底平

你要知道单片机起动的那个时间的IO口是高还是低就知道怎么选NPC或PNP了

楼主:
其实也应该不用装继电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