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tasheet里面两个常见参数的意义

楼主(2011-04-28):
datasheet里面,这两个参数经常看到,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意思。我看单位,是不是说这个芯片的功耗每提高1W他的温度就上升多少?然后这两个参数的区别是什么?一般是怎么用的呢?先谢谢各位哈!

网友A:
热阻。前者为结到环境,后者为结到外壳。

网友B:
:) 重来不知道这个参数有什么用

网友A:
4楼:
此参数用于散热计算。

网友C:
同时反映芯片面和封装技术高低、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要怎么计算呢?就是在工程实际中,要怎么用这两个参数?

网友D:
热阻。前者为结到环境,后者为结到外壳。
引用 网友A:

此处的“环境”需要详细了解

网友E:
to 7L:

注意其单位——[温差/功率]

这说明了,在一定的功率耗散下(通常是可以计算的,如P = IU)温差是多少,即P θja 或 P θjc。

P θja 表示了半导体结和环境(如器件周围的大气)的温差,而 P θjc 则表示了半导体结和器件封装壳体的温差。显然P θja 要比 P θjc 大得多,那是因为环境温度比器件封装壳体温度要低许多。

网友F:
不仅是温差吧,还和空气本身是热的不良导体有关

网友E:
to 10L:

温差就是由导热不畅所引起的,具体参数表为热阻(类比电阻)。

网友C:
热阻(Thermal resistance)

网友G:
热阻,单位 ℃/W。 有些时候需要散热器什么的,就需要这个热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