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误动作

楼主(2011-04-28):
(无正文)

网友A:
恐怕是电压上升率的问题。

楼主:
BTA26是同一批 电压上升率也不一样吗

网友B:
什么情况下误动作?上电的时候,还是?

楼主:
上电时和上电后都乱震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4楼:
可能是各片BTA26能够承受的电压上升率不一样。

楼主:
和触发电路有关系吗?

网友B:
这应该是触发电路的问题。一般在用moc3083标准电路等过零触发都会存在上电误触发的可能。

楼主:
有解决的 办法吗?

楼主:
怎么把电路图传上去 你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看上图触发电路有 什么问题?

网友C:
用高级回复,然后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贴图。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D:
采购会不会有问题,可控硅假货还是要当心的。

网友E:
15楼:
无图无真相。

正解

网友F:
有时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