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玩过以太网的请举手

楼主(2011-04-28):
深入玩过以太网的请举手

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有一个设备,板子上面的DM9161部分的以太网挂掉了,操作系统还是能动起来,只是以太网不行了,检查芯片的25MHz时钟可以存在,但是TXCLK看不见了,RXCLK也看不见了。都只是一个固定的高电平。
检查发现芯片的连接以太网变压器的TX+、TX-有载波信号输出。但是看不见RX-RX+的载波波形。还以为是以太网的对端没有发送。
后来拆除了以太网变压器,也还是测量不到对端发送过来的载波。

这个现象在好的板子上测量也是一样。
后来坏掉的板子换掉了以太网PHY  IC才变ok
我的疑问:
以太网PHY的发送应该是上电就有发送载波的。我怎么会测量不到呢?TX载波发送要满足什么条件吗?

网友A:
估计玩过的都不多,深入的更少了

网友B:
围观高手

以太网只跑过别人的程序,还没实战经验。

网友C:
你好···  引起的原因有很多。  IC本身的问题(市面上有DM9161AEP BUG 在流动) 虚焊,IC根本没有供电。
周围的料件是否正确, 6.8k 是否为 1%  3.3v 是否 ok   若是 芯片 和 滤波器 或用插针,也会导致等。如有问题,可相互探讨。

网友D:
我这里的板子是RD+-上有载波但是RXDV上没有信号.
TD+1上直接没有载波。
LPC2478+DM9161EP+FX模式+RMII接口

网友D:
怀疑是DM9161硬件或者和光模块之间的走线等问题,不确定。

网友D:
DM9161与光模块连接pcb
右上背面蓝色走线就是RD+-和TD+-
高手帮忙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RD+-上是有载波的,但TD+-上没有,RST/VDD等均正常,50M晶振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