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轻轻一拨,就能驱散我的疑云

楼主(2011-04-28):
电源的去耦和滤波为什么一般只在电源处接一个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接两个电解电容和一个瓷片电容不行吗?比如说我吧0.01UF和10u以及一个4700uf并联到地,这样照道理它们不是能滤掉更多频段的噪声吗?
开关电源和稳压芯片?
对于稳压值的跳变范围在200MV内的稳压芯片在降低开关电源纹波方面是不是没作用的?
线性电源
利用变压器,稳压芯片制作出来的线性电源纹波一般能够小于多少呢?

网友A:
“接两个电解电容和一个瓷片电容不行吗?”
可以。但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

“对于稳压值的跳变范围在200MV内的稳压芯片在降低开关电源纹波方面是不是没作用的?”
不知道“稳压值的跳变范围在200MV内的稳压芯片”是什么芯片。

“利用变压器,稳压芯片制作出来的线性电源纹波一般能够小于多少呢?”
你想要多小,就能够做到多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是加个4700uf的大电容能不能减小一点开关电源输出电源的纹波呢?
我说的稳压芯片是指7805,它的典型是5v最大是5.2最小是4.8这个能够理解成的跳变范围吗?
我想做个电源供电模块纹波最好能在30mv左右吧,电路又不能太复杂,这个现实不?
那个问题好像很幼稚,有点不好意思

网友A:
3楼:
“我想要是加个4700uf的大电容能不能减小一点开关电源输出电源的纹波呢?”
有些作用。

“它的典型是5v最大是5.2最小是4.8这个能够理解成的跳变范围吗?”
不能。应该理解为任取一片7805,其稳压输出值一定落在4.8V~5.2V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都是合格的。

“我想做个电源供电模块纹波……”
若用7805稳压,很容易做到,对电路板布线稍加注意即可做到5~1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7805还是有减小纹波的作用,不管输入的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的电压,要是能把线布好就能做到纹波小到10MV的效果,对吗?

网友B:
现在电子产品都压缩成本的,一个够用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纹波大小看你的电路和用什么稳压芯片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7805还是有减小纹波的作用,不管输入的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的电压,要是能把线布好就能做到纹波小到10MV的效果,对吗?
引用 楼主:

没有“7805还是有减小纹波的作用”这个说法,只是良好的布线对减少纹波是有帮助的。

网友D:
关键字“纹波抑制比”

网友E:
LZ的标题好萌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