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1-04-28):
请问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提取BMP格式图片的像素信息?:)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得弄清楚bmp的文件格式,用2进制读方式读对应位置就行

网友B:
VC++中创建军一个BMP位图,然后LoadMap进去。直接查看里面的信息。

网友C:
matlab 一个imageread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