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波形

楼主(2011-04-28):
(无正文)

楼主:
最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尖尖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A:
电感线圈残留的电能瞬间放掉的结果!

楼主:
了解。谢谢lvyunzeng。瞬间被放掉,应该是负的被二极管放掉了,我把与电阻并联的二极管去掉就OK了,那这个二极管是去掉好,还是保留好?

网友B:
加了好,可以瞬间放电。

楼主:
但波形就难看点,不影响MOS管的工作状态的吧?会不会更容易发热?

网友C:
4楼:
了解。谢谢lvyunzeng。瞬间被放掉,应该是负的被二极管放掉了,我把与电阻并联的二极管去掉就OK了,那这个二极管是去掉好,还是保留好?
--------------------------------------------------------
学习一下,弱弱问一下楼主:去掉的是D9吗?

楼主:
是的,是D9,

楼主:
加上D9,波形就难看点,不影响MOS管的工作状态的吧?会不会更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