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基本语言现象和实用技术教程

楼主(2011-04-28):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VHDL 的基本语言现象和实用技术全书以实用和可操作
为基点简洁而又不失完整地介绍了VHDL 基于EDA 技术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D

网友A(2011-10-09):
给个简介或者目录就更好了

网友A:
目录
第1 章绪 论 ....................................................................................................................1
§ 1.1 关于EDA...............................................................................................................1
§ 1.2 关于 VHDL............................................................................................................3
§ 1.3 关于自顶向下的系统设计方法 ............................................................................5
§ 1.4 关于应用 VHDL 的EDA 过程.............................................................................6
§ 1.5 关于在系统编程技术 ............................................................................................9
§ 1.6 关于 FPGA/CPLD 的优势...................................................................................10
§ 1.7 关于 VHDL 的学习.............................................................................................10
第2 章 VHDL 入门..............................................................................................................12
§ 2.1 用 VHDL 设计多路选择器和锁存器.................................................................12
§ 2.2 用 VHDL 设计全加器.........................................................................................15
第3 章 VHDL 程序结构......................................................................................................19
§ 3.1 实 体 ENTITY ..............................................................................................19
§ 3.2 结构体 ARCHITECTURE ............................................................................26
§ 3.3 块语句结构 BLOCK .....................................................................................29
§ 3.4 进程 PROCESS .............................................................................................32
§ 3.5 子程序(SUBPROGRAM)....................................................................................35
3.5.1 函数FUNCTION ..................................................................................36
3.5.2 重载函数OVERLOADED FUNCTION ..............................................39
3.5.3 过程PROCEDURE ...............................................................................42
3.5.4 重载过程OVERLOADED PROCEDURE ..........................................44
§ 3.6 库 LIBRARY .................................................................................................45
§ 3.7 程序包 PACKAGE ........................................................................................48
§ 3.8 配置 CONFIGURATION ..............................................................................51
习题 ............................................................................................................................ 53
第4 章 VHDL 语言要素......................................................................................................55
§ 4.1 VHDL 文字规则..................................................................................................55
§ 4.2 VHDL 数据对象..................................................................................................58
4.2.1 变量(VARIABLE)........................................................................................59
4.2.2 信号(SIGNAL).............................................................................................60
4.2.3 常数(CONSTANT).......................................................................................63
§ 4.3 VHDL 数据类型..................................................................................................64
4.3.1 VHDL 的预定义数据类型..........................................................................65
4.3.2 IEEE 预定义标准逻辑位与矢量.................................................................68
4.3.3 其它预定义标准数据类型..........................................................................70
4.3.4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方式..........................................................................71
4.3.5 枚举类型......................................................................................................73
4.3.6 整数类型和实数类型..................................................................................74

网友A:
4.3.7 数组类型......................................................................................................74
4.3.8 记录类型......................................................................................................76
4.3.9 数据类型转换..............................................................................................78
§ 4.4 VHDL 操作符......................................................................................................82
4.4.1 操作符种类..................................................................................................82
4.4.2 逻辑操作符..................................................................................................83
4.4.3 关系操作符..................................................................................................85
4.4.4 算术操作符..................................................................................................87
4.4.5 重载操作符..................................................................................................93
习题 ...............................................................................................................................94
第 5 章 VHDL 顺序语句......................................................................................................95
§ 5.1 赋值语句 ..............................................................................................................95
5.1.1 信号和变量赋值..........................................................................................96
5.1.2 赋值目标......................................................................................................97
§ 5.2 流程控制语句 ......................................................................................................99
5.2.1 IF 语句..........................................................................................................99
5.2.2 CASE 语句.................................................................................................102
5.2.3 LOOP 语句.................................................................................................106
5.2.4 NEXT 语句.................................................................................................109
5.2.5 EXIT 语句..................................................................................................110
§ 5.3 WAIT 语句.........................................................................................................111
§ 5.4 子程序调用语句 ................................................................................................115
§ 5.5 返回语句(RETURN)..........................................................................................118
§ 5.6 空操作语句(NULL) ...........................................................................................119
§ 5.7 其它语句和说明 ................................................................................................120
5.7.1 属性(ATTRIBUTE) 描述与定义语句......................................................120
5.7.2 文本文件操作(TEXTIO) ...........................................................................125
5.7.3 ASSERT 语句.............................................................................................127
5.7.4 REPORT 语句............................................................................................128
5.7.5 决断函数....................................................................................................128
习题...............................................................................................................................129
第6 章 VHDL 并行语句....................................................................................................131
§ 6.1 进程语句 ............................................................................................................132
§ 6.2 块 语 句 ............................................................................................................137
§ 6.3 并行信号赋值语句 ............................................................................................138
6.3.1 简单信号赋值语句....................................................................................138
6.3.2 条件信号赋值语句....................................................................................138
6.3.3 选择信号赋值语句....................................................................................139
§ 6.4 并行过程调用语句 ............................................................................................141

网友A:
§ 6.5 元件例化语句 ....................................................................................................143
§ 6.6 类属映射语句 ....................................................................................................145
§ 6.7 生成语句 ............................................................................................................146
习题 .............................................................................................................................151
第7 章 VHDL 的描述风格................................................................................................153
§ 7.1 行为描述 ............................................................................................................153
§ 7.2 数据流描述 ........................................................................................................155
§ 7.3 结构描述 ............................................................................................................156
习题 .............................................................................................................................157
第8 章 仿 真................................................................................................................158
§ 8.1 VHDL 仿真........................................................................................................158
§ 8.2 延时模型............................................................................................................162
8.2.1 固有延时....................................................................................................163
8.2.2 传输延时....................................................................................................163
§ 8.3 仿 真 d ..............................................................................................................164
§ 8.4 仿真激励信号的产生 ........................................................................................164
§ 8.5 VHDL 测试基准................................................................................................166
§ 8.6 VHDL 系统级仿真............................................................................................169
习题 .............................................................................................................................170
第9 章综 合 ................................................................................................................171
§ 9.1 VHDL 综合........................................................................................................171
§ 9.2 有关可综合性的考虑 ........................................................................................174
§ 9.3 寄存器引入方法 ................................................................................................175
9.3.1 容易发生的错误........................................................................................175
9.3.2 常规寄存器的引入....................................................................................180
9.3.3 具有时钟门控结构寄存器的引入............................................................183
9.3.4 同步置位复位功能的引入....................................................................184
9.3.5 异步置位复位功能的引入....................................................................184
§ 9.4 引入寄存器的有关技巧 ....................................................................................186
§ 9.5 三态门引入方法 ................................................................................................190
§ 9.6 资源共享 ............................................................................................................194
习题 .............................................................................................................................196
第10 章有限状态机 FSM.................................................................................................198
§ 10.1 一般状态机设计 ..............................................................................................199
§ 10.2 状态机的状态编码 ..........................................................................................210
§ 10.3 状态机剩余状态处理 ......................................................................................212
习题 .............................................................................................................................213
第11 章数字滤波器设计..................................................................................................215
§ 11.1 基于 FPGA 的数字滤波器优势.....................................................................215

网友A:
§ 11.2 FIR 数字滤波器设计......................................................................................217
11.2.1 FIR 滤波器结构原理简要.......................................................................217
11.2.2 FIR 滤波器设计方案确定.......................................................................220
11.2.3 FIR 滤波器主系统设计...........................................................................223
11.2.4 FIR 滤波器附加功能实现.......................................................................227
§ 11.3 IIR 数字滤波器设计.......................................................................................229
11.3.1 IIR 滤波器设计方案................................................................................229
11.3.2 IIR 滤波器的实现....................................................................................232
习题 .............................................................................................................................234
第12 章 VHDL 设计平台使用向导..................................................................................235
§ 12.1 ispVHDL 使用向导..........................................................................................235
12.1.1 ispLSI 系列介绍.......................................................................................236
12.1.2 ispVHDL 设计套件介绍..........................................................................236
12.1.3 ispVHDL 设计向导..................................................................................237
§ 12.2 Altera MAX+plus II VHDL 使用向导............................................................246
§ 12.3 MAX+plus II 与Synplify 接口........................................................................254
§ 12.4 Xilinx Foundation VHDL 使用向导................................................................256
12.4.1 Foundation 设计流程...............................................................................256
12.4.2 VHDL 输入方式设计向导......................................................................257
习题...............................................................................................................................264
第13 章 VHDL 设计实践与实验......................................................................................265
§ 13.1 8 位预置加法计数器设计...............................................................................265
实验习题...................................................................................................................267
§ 13.2 宽位可预置中断处理器 ...............................................................................267
实验习题...................................................................................................................268
§ 13.3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 ..........................................................................269
实验习题...................................................................................................................270
§ 13.4 堆栈设计 ..........................................................................................................270
实验习题...................................................................................................................271
§ 13.5 8 位硬件加法器设计.......................................................................................271
实验习题...................................................................................................................273
§ 13.6 8 位硬件乘法器设计.......................................................................................273
实验习题...................................................................................................................278
§ 13.7 乒乓球游戏电路设计 ......................................................................................278
实验习题...................................................................................................................283
§ 13.8 序列检测器设计 ..............................................................................................283
实验习题...................................................................................................................284
§ 13.9 正负脉宽数控调制信号发生器设计 ..............................................................284
实验习题...................................................................................................................286

网友A:
§ 13.10 “梁祝乐曲演奏电路设计...........................................................................287
实验习题...................................................................................................................292
§ 13.11 RS232 通信控制电子琴.................................................................................292
实验习题...................................................................................................................295
§ 13.12 数字频率计设计 ............................................................................................296
实验习题...................................................................................................................299
§ 13.13 PC 机单片机FPGA 双向通信...............................................................299
实验习题...................................................................................................................301
§ 13.14 VGA 显示器彩条信号发生器设计...............................................................301
实验习题...................................................................................................................304
§ 13.15 A/D 采样控制器设计....................................................................................304
实验习题...................................................................................................................308
§ 13.16 D/A 接口电路与波形发生器设计.................................................................308
实验习题...................................................................................................................310
§ 13.17 MCS-51 单片机与CPLD 接口逻辑设计.....................................................310
13.17.1 总线方式................................................................................................310
13.17.2 独立方式 ..............................................................................................312
实验习题...................................................................................................................313
§ 13.18 PS/2 键盘接口逻辑设计................................................................................314
§ 13.19 7 段LED 译码显示电路设计........................................................................315
实验习题...................................................................................................................316
第14 章电子设计竞赛实例介绍 ......................................................................................317
§ 14.1 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 ......................................................................................317
14.1.1 测频原理..................................................................................................317
14.1.2 测频专用模块工作原理和设计..............................................................318
14.1.3 频率计功能模块的VHDL 描述.............................................................320
14.1.4 测频主系统实现......................................................................................323
14.1.5 专用模块测试控制信号说明..................................................................324
§14.2 电子设计竞赛开发板.......................................................................................325
习题 .............................................................................................................................326
附录1 GW48 型EDA 实验开发系统使用介绍...............................................................327
附录2 一些 FPGA 和CPLD 芯片引脚图.........................................................................344

网友B:
可惜是A的了。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C:
那我就顶A,

网友D:
啥意思呢

网友D:
没明白呀

网友E:
都是很基础的东东

网友E:
适合初学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