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仪表热电偶输入频率转换电路

楼主(2011-04-28):
附件是一个仪表热电偶输入频率转换电路,请高手们帮忙指点其输出频率怎样计算?

网友A:
我知道这个原理图的原理,也可以教你如何计算,但是你的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A:
测量热电偶的温度,需要知道热电偶的输出电压和冷端的温度。
冷端温度通过二极管的温度电压特性来测量。
模拟开关的COM端输出需要测量的毫伏信号,通过第一个运放缓冲,
通过电阻分压上拉将电压抬高一点,使输入电压永远是正的。
第二个运放是积分电路,和D触发器、三极管、D触发器输出端的电阻分压一起,
使D触发器输出通过电阻分压后的电压,是正比输出频率的。
运放正输入的平均电压是和负输入的直流电压相等的。

网友A:
这个电路,你想编程控制的话,没有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研究,很难做好的。
需要考虑温度补偿、地线漂移等各种复杂因素。

楼主:
gx_huang,非常感谢你的指点。能说的详细点吗?怎样计算呢?我的计算结果和实际输出的频率差别非常大,不知是那个部分算错了。能加Q详细指点吗?QQ:113502346.谢谢

楼主:
上面的图用鼠标缩放后会很清楚的。谢谢

网友A:
你的图纸,电阻的阻值还真看不懂。
假设:
运放6脚的输入电压为Vin,D触发器5脚的输出高低电压是0V或者5V,D触发器的CLK是Fin,输出频率是Fout,则:
Fout的最大值是Fin/2,当Fout=Fin/2时,D触发器输出方波,运放5脚的平均电平是5V/2*R17/(R16+R17)。
其它还需要说吗?

网友A:
也就是说,当Vin=5V/2*R17/(R16+R17)时,输出频率是Fin/2。
输出频率和输入电压是基本线性变化的。

网友B:
我知道这个原理图的原理,也可以教你如何计算,但是你的图太小,看不清楚。
引用 网友A:

能看清,通过图片链接另行打开就可以。不知道直接贴行不行

网友B:
感觉电路太复杂。没必要。
有专门的V/F芯片

楼主:
gx_huang,非常感谢你的指点。电路图上的电阻是精密贴片电阻e96标识法。
01C=10K
29B=1.96K
31C=20.5K
01B=1K
http://jiancaihong.blog.hexun.com/29230272_d.html这个连接上有具体表格。

楼主:
D触发器的CLK是Fin=1M Hz。设运放5脚的平均电平是V5,
V5=5V/2*R17/(R16+R17)=5V/2*(1K/(1K+20.5K))=0.11628V
gx_huang,根据你推导的关系,输出频率与输入电压Fout=Vin/V5*(Fin/2)
热电偶电压-温度关系:
30℃=1.2033mV  155℃=6.3395mV   360℃=14.7126mV
计算得30℃时Fout=5.17K Hz,  155℃时Fout=27.25K Hz,  360℃时Fout=63.26K Hz
但是实际测量电路的输出频率30℃时Fout=18.38K Hz,  155℃时Fout=38.46K Hz,  360℃时Fout=71.43K Hz
gx_huang,计算结果与实际结果偏差比较大喔。

楼主:
gx_huang,我的理解如下:
输入电压为Vin,Vcc,R13,R14,C10组成加法积分电路,经三极管Q1放大后,进入D触发器,当Q1放大后的电压达到D触发器的输入高电平时(TYPE= 2.4V),D触发器Q端(5脚)输出高电平,此时积分器停止积分,运放7脚输出高电平5V,Q1饱和导通,触发器5脚输出低电平。积分器重新开始积分,在输入电压为Vin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触发器5脚输出一个固定频率。Vin变,触发器5脚输出频率也变。

楼主:
我的计算如下:
设输入电压为Vin,运放的7脚输出电压为V7,三极管放大倍数为-K,积分时间为T,输出Fout=1/T.

楼主:
我的计算方法如下:设积分周期为T,运放7脚电压为V7,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K,Fout=1/T;

网友A:
不要怀疑我的公式,肯定没有错的。
在小信号应用场合,LF353的输入漂移不能忽略,R14/R13还会提高输入电压。
所以,有误差不要紧,要从误差中找原因。
如果你没有找到原因,程序是无法商用的。
使用这个电路需要比较深厚的模拟电路知识。
这个电路,是商用的成熟电路,比普通V/F电路的漂移小一些。

楼主:
我的计算方法如下图片:计算结果也是与实际测量值不相符。

楼主:
gx_huang,我还有几个疑问,请指教:
1、由运放7脚的波形看到有一 0.6V 的直流偏移量。但是此偏移量是那里来的?我从电路图看不出是那个元件引入的,所以我怀疑是否是运放的失调电压?而且这个0.6V刚好提供三极管的基极直流工作点。
2、电阻R13(820K)的作用?
3、热电偶的输入叠加了一个直流电压=(R6+R7)/(R3+R6+R7+R9)*Vcc=(100K+10K)/(1000K+100K+10K+10K)=0.49V,K型热电偶最低-270℃时为-6.4577mV,为什么要叠加这么大的直流分量?
非常感谢你。

网友A:
1、运放7脚是输出脚,是运放为了保证正负输入电压相等,对积分电容充放电自动产生的。
2、R13为了使输入到运放的电压大于0,这个电路只能测试正电压。
3、热电偶的内阻是很低的,R3只是上拉防止热电偶开路的。计算分压的时候,你怎么认为热电偶是开路的呢?
你的问题真多,还是需要静心自己多思考。
我回答你的已经很详细了。

楼主(2011-07-07):
gx_huang。现在终于明白你的算法是对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这个是万能输入PID仪表的电路。
我们这里的温度仪表厂家大量使用的。
程序还是相当的复杂。

网友C(2013-01-29):
正需要这电路呢,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