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VE复用方式外扩两个8位外设的问题,能读不能写

楼主(2011-04-28):
STM32F103VE外扩两个外设RC500和CP2200,连个外设都是支持复用模式的(8位数据宽度)。
接法简单介绍:
CS_RC500 = NE1||A16                    (地址:0x60000000)
CS_CP2200 = NE1||(NOT)A16         (地址:0x60020000)
D0-D7       = AD0-AD7    外设总线直接与CPU相连

FSMC配置简单介绍:
MWID = 16位, MTYPE = NOR FLASH,MUTX = ENABLE
ADDSET = 15 ADDHOLD = 1 DATASET = 30 其他为0

现象:
可以读取两个外设内部寄存器的值,但有个奇怪的现象,寄存器无法写入。
好像可以写入1次,之后的写入均无效。

请斑竹救火!

楼主:
上述描述如有描述不清的,请指出。挑重点写的。

楼主:
高人在哪里?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也行呀。
旁观者清嘛。
我感觉只要能读的话,写就应该没问题呀。能读说明,第一步的地址信号能被外设正确识别,只是在第二步出现问题,FSMC没将DATA输出吗,读和写的区别,无非是读时RD信号有效,写时WR信号有效。用示波器量了片选信号,和写信号,都是有输出的。

楼主:
我试过不同的时序,都没有什么用

楼主: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我的描述不清吗?这个问题很典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建议

网友A:
如果你的总线宽度配置的是16位的话,那么

你用A16区分片选,地址就是二进制的10 0000 0000 0000 0000
                              而不是         1  0000 0000 0000 0000

看参考手册,16位宽度方式下,地址线是向右偏移一位的
看看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地址使用应无错。如你所说一样。

网友B:
先示波器检查“写信号”驱动波形和对应数据线波形,排除外设问题

网友A:
mytempid同学终于来了,欢迎

楼主:
复用总线能使用extend mode吗?即读和写时序不同。还有ahb data size在哪里可设吗?请教用过的同学指点一二

网友C:
103自己有网络外设,还要用CP2200干什么?

楼主:
感觉ST的FSMC用起来真得很麻烦?与外设的接口时序搞得不好,如复用模式下,好像读和写的时序无法配置成不同,所以读和写只能用相同的时序。
应该是:将时序调到最慢时,应能保证读写正确,然后使用者再根据手册优化读写速度。
现在的状况是,能读写CP2200,但RC500则只能读不能写。
版主这么久了也不出现,失望!

楼主:
香水好久没来关心民间疾苦。
STM,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