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J1939寻高手。有偿服务

楼主(2011-04-28):
已结贴

网友A:
SAE J-1939/11电缆应采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
常用国产电缆型号:
LSHF- FR-STP-120Ω (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STP-120Ω (for CAN & SAE J-1939/11) 90℃ one pair 20 AWG
STP-120Ω (for CAN & SAE J-1939/11) 125℃ one pair 20 AWG

网友B:
转速能接受你控制?

楼主:
按TSC1配置是可以的吧

网友C(2012-06-06):
按1939协议编程就可以实现欧III发动机的转速控制及其他信息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