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的等效面积法

楼主(2011-04-28):
(无正文)

网友A:
本来就是周期性的,无绝对时间原点,所谓原则上0~63或1~64都可以。当然,看似1~64更好些,毕竟负数不太顺眼。但,其实存储的是δk,因此无所谓啦。

楼主:
那每个脉冲的Ton和Toff也要计算和存储的吧

网友A:
to 3L:

不需要,只要临时计算即可。

楼主:
有点不解了,单片机的一个计数器是用来计数脉宽的,另个一定时器是用来控制脉冲导通和截止时间的
导通和截止时间不存储,那我怎么知道每个脉冲什么时候导通和截止(而且每个导通和截止时间都不一样)
应该像计数器一样的,每输出一个脉冲,就通过查表来改变定时器的数值吧

网友A:
to 5L:

没必要用两个计数器,一个就可以了。

计数器(其实作定时器用)分别在PWM开关的导通和关断两状态下(非同时的)起各自的定时作用,即导通完毕后进入断开定时计数,完毕后再进入导通态。当然,不同状态计数值是不同的,这需要在计数器中断程序中分别设置。

网友B:
若使用带PWM输出的单片机,仅用一个计数器即可,而且不必分别计算或存储导通和截止时间。

楼主:
您说的计数值不同
一个是导通时间(即为δk),另一个是关断时间Xoff,计数器计数到δk时关断;计数器计数到Xoff时导通
这样理解没错吧
那δk可以存储,Xoff不用存储
Xon和Xoff计算出来不是没用了?

楼主:
如在(b)图的PWM中每个脉冲周期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周期为正弦波周期T/2/5
计算的时候只要存储脉宽δk就可以了
其它的导通/关断时间就都不用管了

网友B:
9楼:
那就看图中△t是否常量了。

楼主:
为什么说带PWM输出的单片机不必分别计算或存储导通和截止时间
只用过51,如果用51的就要计算和存储喽
我看过的许多有关SPWM等效面积法的资料
都有这个导通和截止时间的计算公式
但是一看多后面软件设计的时候,又不用到
那它为什么还要给出这两个公式呢

网友A:
to 8,9L:

决定了周期和一组δk,就可以了。这里的Xon和Xoff只是书面数学表述而已。

根据频率(或周期)以及δk可以容易算出脉冲宽度(开关导通),有了周期和脉宽自然就可以得到脉冲的间隙(注意,间隙为T - (t1 + t2) / 2,其中t1和t2是前后两脉冲宽度)。具体的周期和脉冲宽度的计算从你的引文中可以方便地找到。

网友B:
11楼:
带PWM输出的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可以设置成多种工作模式。
其中一种是程序对两个寄存器写入数据,定时/计数器对时钟计数,达到第一个数时某I/O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或相反),达到第二个数时计数器从零开始重新计数同时I/O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或相反)。
甚至可以如图中所示,输出左右对称的脉冲,脉冲宽度和周期均由寄存器数值决定。
这样软件很省事,只要写寄存器即可改变脉冲宽度而周期不变。

楼主:
很感谢HWM和maychang师傅!!!
评分又受到限制了
等下再慢慢消化了

楼主:
再确定一下比如说正弦波周期为T
把正弦波N等分,所以输出的PWM的周期是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