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求教

楼主(2011-04-28):
这是一个恒流源的图,但具体怎么实现的恒流不理解,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最好有具体分析过程,谢了

网友A:
这个似乎不是恒流源。
你怎么不把图直接发上来,弄附件下载麻烦

网友B:
应该是很好的恒压源。

网友C:
也算是恒流源,只是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D:
电流串联负反馈吧,自己分析下,我觉得是恒流源~~~~

网友A:
maychang 都说恒压源了。

你们还敢质疑? 哈哈

网友E: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不要崇拜权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要敢于挑战权威!挑战权威的好处:
1 错了:很正常,但可以知道为什么错,加深理解;
2 对了:虽然概率很小,但好处我不说你也知道了。

网友F:
我觉得要看负载在什么地方了,要是串联在r3上,就是恒流源。如果并联就是恒压源!

楼主:
我想要这个图的具体分析过程  R10  为负载  通过R10的电流应该是恒定的   可能R10 的值的大小不太合适  我测了一下  R10小于10欧姆时可以是恒流  但是它为什么是恒流   恒流值得大小由什么确定  就不知道了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通过R10的电流有什么决定   通过集电极的电流与什么有关     谢了 呵呵

网友G:
那里有R10?

楼主:
发射极与地之间的那个电阻    我不是很确定  负载是不是这个  它也可能只采样电阻 ,现在是有两种可能它是负载    或者是采样电阻再在集电极与电源之间加负载     帮忙参谋一下 呵呵

网友B:
11楼:
不确定“负载是不是这个”,谈什么恒压恒流?

楼主:
负载是这个电阻  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啊

网友B:
负载是这个电阻(发射极与地之间的那个电阻)的话,那么此电路不是恒流源,而是相当好的恒压源。负载两端电压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相等,几乎不随负载电阻变化。

楼主:
哦  那另外的两个电阻的大小  对整个电路有没有影响啊

楼主:
我刚测试了一下,把发射极与地之间的电阻当作采样电阻,在电源与集电极之间加负载,就可以得到恒流源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想让负载的一端接地,这个电路可不可以改一下啊

网友B:
16楼:
换PNP管即可。

网友A:
maychang老师, 反馈回路上的那个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以前看到也类似这样的电路,但反馈上没有电阻,直接就接到运放反向输入端了。

网友B:
“以前看到也类似这样的电路”
贴出来。

网友H:
恒压源嘛,不算恒流源,我觉得。输出电流的大小和R3上端的电压没关系,不影响反馈

网友I:
至:5楼 :“电流串联负反馈吧,自己分析下,我觉得是恒流源~~~~”

3楼电路图不是电流串联负反馈而是电压串联负反馈。又称电压放大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我记错了。。
我刚才又看了下,以前的电路 反馈回路中也有个电阻

网友J(2011-11-08):
输出电流为运放同相输入电压除以采样电阻;

网友K:
反馈回路上的电阻,最好用高精度的电阻,这样才能得到高精度的电流。

网友K:
不好意思,写错啦,是采样电阻要高精度的电阻。:L

网友L: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下面两个电阻大小相等,用虚短,得到输出跟同相输入电压相等

网友M:
如果接到R3上,就是经典的恒流源

网友N:
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