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输出问题

楼主(2011-04-28):
电源电路中 电源变压器220/9 经过整流滤波LM7805稳压后输出8V 输出不 正常 哪出问题了?

网友A:
不正常,估计你接错线或器件有问题,少数7805在空载时电压不正常,加个电阻做负载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前面的0.33uf的电容你换了,产生自激了

网友C:
7808的地你是怎么接的?

网友D:
较早的7805要求输出电流达4mA,否则不保证输出电压稳定,即“稳不住”。
加上负载再测量一下。

网友E:
没图不知道

网友F:
共地有没有问题?!

网友G:
7805输出8V?

网友H:
你是怎么输出的,可以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I:
7805还能输出8V?你用的是哪家的啊?加个图看看。

网友J:
:lol买错芯片了,用的是780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