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问题:pn结和二极管,还有万用表

楼主(2011-04-28):
最近在看半导体方面的书,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不知道谁能一下子回答上来。

一个独立的pn结,中间会有一个耗尽层,耗尽层内部会有由n指向p的电场
在耗尽层两端会形成Vbi,即内建电势。内建电势是存在的,硅材料的大概在0.7V。
(如果一个二极管要正向导通的话,必须外加一个电压V,跟Vbi方向相反,大小相等才会正向导通)

问题来了:既然内建电势是客观存在的,那么一个孤立的二极管,用万用表电压档量np之间的电压,是不是可以量出0.7V来,即量出内建电压?

哈哈~

网友A:
不会,这个内建电场存在的前提是外部要施加≥内建电动势的电压才能体现出来,这相当于在平行板电容器中间插一个极板,如果平行板电容器两端有压差,那么极板两端也有同样的电荷数(所形成的压差),只是同电容器方向相反!
哎,一点小理论还要费那么大口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耗尽层相当于电容中间插的板的话,它内部是有电场的。
但它外面的p和n区域可是中性区,没有电荷的。所以就没有相反的电场来抵消内建电场。

网友B:
可以的啊
难道你没有量过吗

网友C:
re LZ:

你还以为发现了“永动机”啊....

平衡条件下,费米能级(或称费米面)环路兜一圈是一样的。

楼主:
TO HWM教授
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有趣。。解释起来不好解释。。
所以也像你以前的悬赏挑刺一样把问题发出来供大家讨论。

楼主:
看书的时候有这个疑问,然后我确实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确定了结论。:lol

网友D:
你要能测到电压,那可不是一般的PN结了,那是光电池了:lol

网友E:
0.7V是 PN结正向导通时的压降

克服内电场体现在PN结导通时的门坎电压上

内电场的存在能达到一个电荷的动态平衡,所以外部是量不出电压的

楼主:
如附图,平衡的pn结上,由N到P有一个0.7V左右的内建电势(如图中的电场E,做积分从耗尽层边缘到另一边)。

在耗尽区(空间电荷区)以外的P和N区,由于电荷是中和的,没有多余的电子和空穴,所以没有电场。

问题细化到两点:
1)从N到P的内电势是存在的不?
2)这个电势能用万用表电压档量出来不?
3)动态平衡?是什么跟内电势的平衡?

虽然我有自己能解释。还是想听听大家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D:
俺从封闭系统理解一下
1,封闭系统如果初始时是电中性的,那在没有外力对其做功(也就是保持封闭状态)的情况下,其对外呈现的依然是电中性
2,电中性的不一定都不能对外做功,比如一个电容器,其正负极板带有等量异种电荷,但其能量可以对外做功
因为这种电中性不是其自然状态,是初始时通过外界对其充电做功得到的,而其又没有转化成热啊,机械啊,光啊之类的能量,还是以电场的形势存在,所以电中性的不一定都不能对外做功

网友D:
PN结显然其结压的形成没有外界的电场方面的作用,是原本两块电中性的掺杂半导体接触后扩散作用产生的

还有个比喻感觉可以形容一下,比如弹簧,其在自然状态下长度形状都不变化,看不到其能量,但其具有弹性势能,如果你想改变其形状,必须对其施加作用力,而其自身在无外力作用时是不会对外施加弹力的,可以说是被动器件

PN结类似,在自然状态,其不会对外施加电场,但其内部却真实存在电场,你用表测量时,因是电压档,万用表表笔仅是个被动的探测元件,并无电场的作用从表笔中流出,这相当于外电场并无对PN结做功

但如果把PN结接入电路,如果电流要通过PN结,外部电场必须克服其内部势能才能改变PN结的状态
这和弹簧在机理上是一致的

网友A:
1 自然界的局部涨落并不能代表整体的不平衡;
2 P结和N结分立时是电中性的,只要一结合就会存在内电场,所以从整体看呈电中性,除了空间电荷区,单独看P结和N结并不呈电中性。

网友F:
电势必须驱动电子流过你的万用表,你的万用表才能知道那个电势存在。你现在想PN结内电势能驱动电子沿回路运动起来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1)内建电场存在
2)理想场强计在能带内部去测量可以量出来(只能是思想实验咯)
3)从最基本得原理上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起作用。(半导体物理的前续课程有:热力学及统计物理,固体物理,电动力学)

楼主:
回复 网友G:
2)场强计内部可以测出来,为什么外部测不出来?外部没有电场呀。 外部怎么测不出来?
3)这个我赞成,这个和HWM老师的费米能级可能就是理论基础。

还有chunk,如果不是万用表,就是理想的场强计,在np外端能不能测出来?

楼主:
我观点不一定对,跟大家争辩的目的是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lol

楼主:
A、B两点电势的定义是,将一个检验标准电荷沿着任意曲线从A到B,做的功就是电势。

那么因为有内部电势的原因,从N区域移动一个电荷穿过耗尽层到P区域,应该是要做功的,那就说明有电势呀。

网友A:
如果你的“万用表”足够精确,如果你有能力从内建电场两侧去测量,完全可以测出来,只是内建电场并不像你在12楼画的那么宽,只是表面接触的一层薄膜。

楼主:
即使只是一层薄膜,那么薄膜以外的区域,比如P区或N区相当于导线(高参杂)。
那为什么内部可以量电压,外部量不了呢?

网友A:
你没看15楼?

楼主:
15楼你也只说了现象,整体是中性的。
没说原因,是什么东西将内建电场平衡掉的?

还有:“除了空间电荷区,单独看P结和N结并不呈电中性。”是不对的。
空间电荷区以外的P结和N结就是中性的。

网友A:
你要想追根问底,给HWM教授发站内信,俺都3年没看课本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没理解俺的意思,俺是说“瞬间”(时间极端啊)把空间电荷区切掉,P结和N结就是一个带电的平行板电容器!:lol

网友H:
A、B两点电势的定义是,将一个检验标准电荷沿着任意曲线从A到B,做的功就是电势。

网友C:
就此打住吧....

要说,这里面有一大堆东西呢。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用导体连接PN型半导体两端且处在平衡(无外激发)态,沿环路(导体-P-N-导体)走一圈,电势会沿路升高或降低。但,升高多少最终还将降低多少,无便宜可赚。

那么可能要问了,既然局部有电势差(电压),是否就有电流呢?当然不一定有,电势只是“势”的一种而已(想想电池内是个什么情形就明白了)。

网友I:
肯定不会啊。;P

楼主:
HWM教授

还有你举得例子,如果一个二极管两端用导线短接,那么二极管两端通过导线形成一个新的pn结。
相当于用另外一个电池并到已有电池上,没有电流回路,走一圈一高一低抵消了。

那如果是一个孤立的二极管呢?你把p极的电荷移动到n级上,那就只往高处走了,没见下来呀。

楼主:
比如附图中,我用一个金属导线连到二极管两端。
那么因为金属内部电子是自由活动的。
所以P区高浓度的多子会沿金属导线扩散到N区内。就形成了一个新的PN结。

两个PN结并到一块,就没有电流流过。

当然用万用表电压档量,万用表相当于一个金属导线。所以没有电流流过万用表,即万用表电压档测不到电压。

这个电压就跟“薛定谔之”一样,你不观察它的时候他是有的,你观察到它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呵呵。

网友C:
to 31L:

别老缠着二极管啦....

拿个“电池”琢磨一下就可以了。电池内有正高负低的电势差,那电流为何就不从电池内部溜走呢?

楼主:
问题是万用表能量到电池的电压。
能量到电容两端的电压。

为什么量不到二极管的电压?

网友D:
问题是万用表能量到电池的电压。
能量到电容两端的电压。

为什么量不到二极管的电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内电场本质上是电子热运动产生的
电池是化学反应产生的
你测量电池时电流流经万用表,但化学反应又补充上了

测二极管呢?在一定温度下,电子宏观能量就一定了,多子少子浓度也是一定的
除非你改变环境温度
或者利用半导体的光敏特性用光照射半导体
要不电场何来多余能量使电子定向移动
这时候就不是普通二极管了,那成光电池或者半导体制冷片发电了
这时是可以测得电压的,因为有外在的能量供及

网友A:
mmax就是一个黏黏胶:
1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2 当你看不到楼顶的时候,请在桥上搭个梯子。

网友C:
to 34L:

这个你自己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接触电势)

我拿电池类比,是想说明“势”不只是“电”才有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两个二极管反向连接能当三极管用么?比如pn-np是否等于pnp?

楼主:
呵呵,学习这块,不黏不行呀。黏了才能清楚,呵呵。
我心里是明白的,可能没有很深的理论来解释,呵呵。

谢谢大家的答复!!:handshake

网友D:
:lol黏黏更健康

楼主:
38楼,这个吗。。。。。

如果这两个二极管的n极特别薄,到几个um
并且其中一个二极管的p掺杂远大于n极和另外一个p的掺杂浓度。

俺认为,将两个二极管的n极的接线端磨平了,直接露出n极的晶圆来。
然后将两个n极的对到一块,然后引线出来。

能在理论上形成一个pnp的三极管。:lol

网友D:
:)楼上照你这样整,再多磨一个贴上去就成PNPN器件了,哇一个可控硅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HWM教授,如果我32楼分析的是万用表电压档量不出二极管的内建电势的原因。
那结果也挺让我意外的。
大家有谁能想到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J:
术业有专攻。学习电路不能过分纠缠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或量子力学什么的。相反搞半导体材料的同样不必深究PCB排版技巧。

网友K:
有趣 我感觉就是一块铅板  你用射线照   它会阻止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拿射线检测仪测铅板  是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