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5479数字电位器

楼主(2011-04-28):
我用LF356做信号放大,MAX5479做反馈电阻,怎么波形下半部分就被削减了大半部分了啊,一半波形削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请大虾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双电源了吗?

楼主:
恩是双电源了,在很小的信号的时候才不失真,输出幅度100多mv

网友B:
贴出图来啊

楼主:
B1和B2分别接max5479的B路输出的端,是不是这个电位器只允许输入正信号输出而已啊?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