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教...GSM开发板和下位机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我现在有块西门子TC35 GSM开发板.还有一个单片机作为下位机...想实现通过手机向GMS发送命令.GSM把信息通过串口发送给开发板上的单片机进行处理.开发板上的单片机把处理过的信息通过串口再发送给下位机.问题是.现在GSM和开发板上的单片机可以正常通讯.但是处理过的信息却无法通过串口传送给下位机...下位机的串口引脚并联在板子上的单片机..也就是说板子上的单片机,GSM模块和下位机共用一条串行总线...请问这样做行嘛...不行的话如何实现...我写的程序自己感觉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一般是不会用串行总线的,GSM模块对外的接口是串口而非串行总线,先看看你的GSM开发板上的串口是232电平还是TTL的,前者与单片机互联要先经过232电平转换,后者可以直接连接,然后就是AT指令的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