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ERA CPLD 和FPGA共用JTAG问题

楼主(2011-04-28):
ATERA CPLD和FPGA共用JTAG口是否可行?
能自动识别么?

是否需要接成TDI ---TDO ---TDI ---TDO方式?

还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肯定可行,不过altera的programmer不知是否支持扫描链,我倒是自己写过一个上位机程序来扫描jtag链,读出device id

楼主:
谢谢,该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