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SP死机问题(能出的最高分50分)

楼主(2011-04-28):
请教高手:同样的两个板子,相同的程序,其中有一个板子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的情况,目前看来是DSP死掉。如果只在这块板子上跑空循环,便不会出现死机现象,如果DSP访问外围器件,运行一段时间便会死掉,请问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死机确实不好整,估计没有现成的方法能马上解决你的问题,只能给些思路.

1.硬件, DSP芯片本身有没有问题? 比如你可以把这个老死的换到那个不死的板子上去试试. 一般这种都比较少见. 我碰到过一次,DSP里的片内程序RAM里有一段空间有一位读出来总是1.
还有如果用SDRAM,要验证一下SDRAM的反复读写会不会出错?
2.软件, 比如进中断保护的资源在退出时有没有全部恢复,有没有中断嵌套,程序中有没有变量未初始化就被使用了等等. 裁剪你的程序看看死机和哪一部分相关,进而定位确切的死机位置,比如进到某个函数就死了等.

从你这个描述貌似很像有变量未初始化被使用,同一个DSP不同的芯片,各自上电复位后的内存(片内\片外)的都是些随机值,比如同一个变量地址0x0000,A芯片里的值可能是0,而B芯片里的值可能是1,然后根据这个不同的值,程序的具体表现有可能就是有一个没问题,有一个有问题.

用仿真器加断点,条件断点,想办法输出调试信息等等手段多做试验,分析结果. 然后你就离BUG越来越近了.

楼主:
DSP我做过对调,仍然在故障板上会出现死机的现象,也对电源做了一些测试,SDRAM也做过重复的读写及判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也DSP的程序做了裁剪,只要在main函数的大循环中无操作就不会死机,只要我去读写外围设备就会出现DSP死机的现象。
     软件在其他的板子没出现错误,一开始我就没怀疑过软件的问题,后来是在没找出什么原因,也对软件做了一些修改,屏蔽掉了全局终端使能,仍然会出现DSP死机的现象。
    我的用的DSP是VC33,ccs版本只能用低版本,带上调试器调试,只要DSP死机,JTAG口就不能进行通讯了,所以也无法追踪PC指针到底指到哪儿去了。

网友B:
看起来有点像是 外围设备有无法终止的中断信号进来的缘故,你可以试一下,逐步屏蔽某些中断,让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改成nop试试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可能是对应的硬件有问题,而软件处理不当造成的。

网友A:
大循环里无操作是指循环体就是空的吗? 建议用二分法对循环体的内容进行裁剪缩小范围,当然相应的程序逻辑也要改. 比如循环里有100行程序会死机,那我先运行前50行,看会不会死机? 会死机就把前50行再二分;不会死就运行前75行...
试试4楼的建议屏蔽一些中断看看有无影响,或者中断不屏蔽,但中断复位程序不做任何处理,一进去就退出.
把两个板子上的DSP常数表\程序读出来,比较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输出调试信息,比如往SDRAM里写些计数值,然后通过MCU读出这些值. JTAG连不上,又没有任何信息输出,全靠猜不好整.
在你的程序里不同位置多加几个死循环的子函数体,不调用它们, 期望死机的时候PC能跑到这些死循环,说不定可以用JTAG了.
如果你知道哪个常数数据的值被改了,可以用条件断点,当有往这个变量的地址写动作的时候让程序停下来.
死机之后最好还是要试试仿真器能不能连上?有时候说不定能连上,程序跑飞了,如果改写不严重有时候能连上的.
把堆栈空间加大一些试试会不会堆栈溢出?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100%死机,这种属于很容易解决的,呵呵.

楼主:
5.1外出了!谢谢两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硬件上的问题,信号线上出了问题。

网友C(2013-03-08):
学习不少知识

网友D(2015-08-02):
楼主,是信号线上出了什么问题,可否详细解说一下?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