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bootstrap 编译后小于4K

楼主(2011-04-28):
我用的是AT91SAM9260,DATAFLASH,NANDFLASH,
bootstrap用的是在官网上下载的Bootstrap-v1.16,放在DATAFLASH里,
UBOOT放在NANDFLASH里,编译arm-linux-gcc 4.3.2
现在发现编译后的nandflash_at91sam9260ek.bin大于4K,(4260)
试着裁减了下,但是效果不明显,
请问大峡指点下,或者在裁减是注意修改哪些地方
谢谢

网友A:
我们用的bootstrap就是4K啊,,官网下的,,用realviewMDK编译,,工程设置不用去改变(最高级优化,只用thumb指令集),,

网友A:
我们后来自己做了一个boot替换bootstrap,,除了引导程序,,还有zmodem接收功能,,也是使能了最高级优化,,只用thumb指令集,,很大力的去优化裁减程序,,也做到了4K,,如果仅仅去掉zmodem功能,,估计程序就2K大小。。。

网友B:
换9G20……

网友C:
网上搜过吗?
网上有一些博客,他们优化到小于4K

网友D:
换编译器编译看看。

网友E(2012-04-05):
呵呵 用另外的编译器!arm-none-linux-gnueabi-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