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弱智问题:关于圆环形板子

楼主(2011-04-28):
我是菜鸟,第一画PCB。有几个问题望大侠指教:
板子上焊接LED恒流驱动、LED。最后二十几个LED要排列成一个圆环(中间空心)。
请问:
1 在DXP上整个板子怎么弄为圆环(中间空心)?我找了半天,板子形状设置为圆形就没找到。
2 还有还有二十多个LED在环形板子上均匀排列的问题(均匀排列发光均匀)。怎么设置排列

谢谢
望众位能答疑。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弱智,值得深研。有个画圆的工具。

网友B:
每个看一下试一下应该就可以找到了,而且印象还会深刻点,呵呵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太难了,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要不你看看别人的PCB是怎么画的吧。
第二个就简单多了,你算出360/二十多个=?,然后再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other-Rotation step中将你算出来的?填入,然后再复制黏贴二十多个LED绕中心旋转,就能基本均匀排列了。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要这种效果?
先画个圆,然后点击选定,再在设定板形状里选 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网友A:
我最笨的方法应该是画两个不同大小的圆,把LED按一定的角度递减放到圆圈中。

在不行就安装一个绿化版的PADS,在PADS布局,再重新导到DXP中。

网友E:
这种板子一般不可能用贴片LED的。几十个角度参数,上贴片机会慢死……

然后,LZ一定要学会使用Protel/AD系的Paste Array阵列粘贴功能。花上两个小时研究研究足可受用终身……

楼主:
谢谢楼上的众位热心大侠的解答。
回7L,我用的就是普通的直插的LED。
说白了这个板子正面和监控用的摄像头LED排列是一样的

我会将楼上的方法试一下,给出回复。
再次感谢

网友F:
我来补充一下吧。外形定义很简单。基本同五楼的方法。第一步板子原点中心设好。然后KEEPOUT层上画两个同心圆,因为你要做圆环型的板子,而不是圆型板子。选中外层圆,按下DSD一串快捷键,得到板子外型,然后选中内层圆,TVB快捷键,挖空生成圆环。按3键直接看3D效果(如果显卡支持的话)。按2回到2D状态。

关于圆形阵列粘贴,相当简单的操作。如要匹配角度,用计算器算一下就好。要多少个就多少个,基本几秒钟搞定。

网友G:
别说圆形,画出阿基米德螺线都没问题

网友G:
用PROE等机械工具画完外形和器件定位,导入进去,你想要什么效果都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F:
对于一些特殊的外型,可以用导入AUTOCAD的办法。
这个办法可以节省时间,从结构工程师那里得到CAD文件,去掉所有不相关的内容,只保留外形和挖孔。然后导入到AD,很快板子外形就能搞定,即快又准确。如果板子外形复杂,自己画就太累了~

网友H:
俺也来凑下热闹, 1,用机械层更具你需要的内径和外径的大小画两个圆就可以了 2,角度要跟你的板子具体的结构来调整,俺上个图以作参考

网友I:
这个你要先选择 LED,然后

然后点Paste array 在里面设置你想要的形状

网友A:
小问题,大讨论。

网友J:
用cad画好导入最简单。

网友K:
同意楼上!

网友L:
回复 网友H:

曾经这样画过。。OK

网友M(2012-04-15):
为什么“选中内层圆,TVB快捷键,挖空生成圆环”实现不了?希望您能够解答?

网友N(2012-06-08):
其实很简单,外圆用board sharp 定义来处理 ,内圆把它当做一个大的pad (焊盘),不接任何网络,孔径和焊盘的直接一样大就好了。。

网友(2012-12-05):
引用 网友F:
我来补充一下吧。外形定义很简单。基本同五楼的方法。第一步板子原点中心设好。然后KEEPOUT层上画两个同心 ...

受教,感谢!

网友O:
不错,对软件蛮熟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我来补充一下吧。外形定义很简单。基本同五楼的方法。第一步板子原点中心设好。然后KEEPOUT层上画两个同心 ...

很受用 谢谢

网友Q:
我们这也都是用cad做出外形,然后导入到dxp中。既快又精确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我来补充一下吧。外形定义很简单。基本同五楼的方法。第一步板子原点中心设好。然后KEEPOUT层上画两个同心 ...

高手中的高手,TVB挖空的操作梦寐以求啊
谢谢分享

网友S:
1、用画圆工具
2、极坐标放置

网友T:
我也画了个圆形的电路板。是60个LED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