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WIN7对工具软件不兼容?

楼主(2011-04-28):
不知像KEIL、protel、proteus等电子类软件在WIN7能正常运行么?  哪位用过的说下?

网友A:
可以,我就是WIN7系统的。

网友B:
protel在WIN7兼容不行。

网友C:
嗯,Protel在WIN7下不能导入元件库。

网友D:
protel9.0没问题,DXP有点小问题

网友E:
Protel 9.0 ????
俺真想瞻仰瞻仰……

楼主:
请问大虾们还有哪些软件不行的,假如不行有什么补救办法没?  画图我一直用99se,那Altium Designer 呢?

网友B:
Altium Designer 应该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在win7里安装虚拟机如VMware Workstation,再在虚拟机中安装winxp。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其实就AD9.0,都是protel系列的。
DXP是4.0

网友F:
用Designer,没问题

网友G:
7# tgyh AD也没问题   用管理员模式+兼容模式运行即可

楼主:
怎么没支持双系统的? 不过我那机子好像XP驱动不一定有。

网友H:
不行装个xp mode呗
新版本的MDK没啥问题,AD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I:
是的,我同学用Altium Designer 就是装虚拟机运行的。其他keil可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