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LED电路控制原理

楼主(2011-04-28):
这是我从论坛上网友给的资料上看到的一电路图,因能力有限,不能理解其工作原理,特在此请教各位高手。
下面我附上的电路图

网友A:
应该是2个3极管在震荡

网友B:
尝试着回答一下哈,回答错误请拍砖
1 开关闭合,50turns开始充电,同时20turns右侧产生感应电动势,当感应电动势足够大时使BC337导通,50turns和电源同向并放电,左面82R压降大到使BC547导通时,BC337基极低电位,BC337截止;
2 当50turns放电完毕(压降低于LED导通压降),50turns重新充电,开始下一个导通周期;
3 10K和22n构成RC吸收回路,吸收来自20turns的尖峰。

网友C:
此电路可能是错误的。

网友B:
恩,在BC337集电极加个电阻就好点了!

网友D:
楼上的貌似的就是标准答案

楼主:
不好意思,进来比较忙,现在才来看下,下面是此电路的英文说明,本人英文有限,看不明白

网友E:
上面的英文说明是用途说明非电路原理说明
标上同名端是否好理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