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激光器

楼主:
我需要参考一个PCB板设计激光器驱动电路,上面主要有恒流源电路和温控电路两个模块,但是该板属于贴片式,电路图我暂时不会分析,希望见过有类似激光器驱动电源给我提供建议,鄙人qq455311304.希望你能来和我交流指导。
电路板在附件中

网友A(2011-04-28):
像个单多模转换器

网友A:
国内做激光器驱动芯片的好像厦门有一家
国外的去找下MAX3766的应用电路,说的很清楚

网友B:
把电路图先描出来。

楼主:
现在就是在画电路图,但是这个是四层板 电路图我暂时不会画

网友C:
你连电路图还没会画,那你分析啥电路干嘛?

先去学会怎么画图再说。

楼主:
内部电路感觉比较复杂,所以要向大家学习。我也是新手,我现在的任务是仿这个电路板

网友C:
你干脆说全抄板不就得了嘛,还美其名曰:分析

抄板的事情,估计没人愿意帮你,你这是砸大家饭碗的事情,不鄙视你就不错了。

楼主:
哎,我是新手,不要说得这么严重好不好?我很想得到各位指导

网友D:
8楼yewuyi说得对,没人愿意做这种事,何况抄板是很累的事情。

网友E:
你可以找出他们的芯片资料参考

网友F:
请问四层板要怎么抄?

网友G:
最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一个个脚去量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用万用表一个个脚量,但是感觉效果不理想,有的过孔甚至不导电···

网友A:
最好还是找芯片资料参考
目前半导体激光器的驱动一般都是专用芯片驱动的
驱动芯片一般具有自动功率控制(APC)功能以及过温保护功能

激光器一般工作于偏置状态,偏置电流由驱动芯片受控恒流源提供
信号由另一路叠加于偏置之上
另外其APC功能一般由激光器自带的光电感应器件将光强反馈给芯片以控制受控恒流源,使之发光功率不受老化影响而保持恒定

还是找DATASHEET参考电路看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