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能实现开关机吗?

楼主(2011-04-28):
不要求完全关断电源,不要用硬件。纯软件、望指教

网友A:
都没电了 软件还怎么操作呀

网友B:
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C:
电脑就是一键开关机的。

网友D:
我见过类似方案 务必注意IO口在单片机上电完成后可以拉低

这里有这个方案的开机介绍
http://www.dzdiy.com/html/201101/18/Timer.htm

网友E:
关机=睡眠
开机=唤醒

网友F:
那不叫关机,叫待机,呵呵,真正的关机应该是切断电源(至少MCU不会有电),很多电子产品都是一个键开关机的,不过要做到关机而不是待机,需要自锁按键,即按下去不能自动Release

网友E:
那不叫关机,叫待机,呵呵,真正的关机应该是切断电源(至少MCU不会有电),很多电子产品都是一个键开关机的,不过要做到关机而不是待机,需要自锁按键,即按下去不能自动Release ...
引用 网友F:

请看清楚LZ的要求

网友G:
见过一键关机的,直接把LDO使能管教干掉,用MCU的IO口直接拉低,MCU肯定挂,不过开机需要长按,要等待MCU复位完。

网友E:
请看清楚LZ的要求
引用 网友E:

要完全关机也不难啊,不过不用硬件难啊

网友H:
第一反应就是切换成掉电或者是休眠模式,加上一条“不用硬件”,那基本就是唯一解了。
就单片机而言,其中掉电模式(还是休眠模式,现在记不太清了,可以参考下数据手册)的功耗已经非常小了,基本对系统没有影响,即使是电池供电。

网友I:
单键可以实现开关机的.
加电路就好了...
MP3里面都是这样做的..

不用硬件....只有睡眠了..
有的单片机睡眠后只有几uA

网友J:
回复 楼主:
单键可以实现完全关机的,需要搭硬件。
需要单片机参与控制,最终是由单片机自杀(IO口控制关闭给单片机供电的LDO)。

开机方式,就是需要设计硬件,让单片机的供电LDO瞬间上电,单片机启动代码中第一时间开起给自己供电的LDO,然后。。。。就正常工作了。

关机时,最好加入中断功能,即按键按下后,触发单片机判断是否需要自杀(关机)

网友K:
不用硬件,LZ干脆把按键也省了吧,这个案子别做了

网友L:
做MP3时,一个键:关机、开机(关机后,整个都断电了),播放,同志,暂停。

网友M:
手机就是单键处理的呀。不过电源控制比较复杂咯。
我们看到的方案都是集成在内部的。也不知道具体怎么个设计方法。

网友N:
呵呵,这东西见多了就不神秘了。
个人电脑我不确定,但是,我猜也是软件实现开关机的,即休眠和唤醒模式。其实很多产品都是唤醒和休眠方式的,就像手机,当装上电池后就已经进入休眠模式了。手机的开机键只不过是切换休眠和唤醒而已,不过休眠时耗电一般是几uA,而开机后,可能达到几十mA。所以,即使你手机不开,几个月后一样会没电。

Reset:
        设置堆栈
     设置时钟
     -----等等
     JB    B_Wakeup, L_Wakeup  ;初始化一般为0,故进入休眠模式
;; 休眠
L_Sleep:
        关掉一切
     ------等等
       设置唤醒条件      ;比如设置那个按键一按就唤醒
     指令进入休眠
       -------
       -------
       唤醒后的位置        ;开机键按下了
       -------
       SETB     B_Wakeup     ;设置唤醒模式
       -------
       LJMP     Reset

;; 唤醒
L_Wakeup:
        初始化等等
     ------
        ------
Main:
       -------
       -------
       JB    开机键, NotOff
               CLR    B_Wakeup     ;设置休眠模式
               LJMP   L_Sleep         ;进入休眠
       NotOff:
       -------
       -------
       JMP    Main

网友O:
把液晶关了,按键不做任何处理,用户就以为是关机了

不信你找个人试试

网友P:
非常崇敬coody。那个一键开关机、再加三个功能的电路用了极好。

网友Q(2011-09-21):
做MP3时,一个键:关机、开机(关机后,整个都断电了),播放,同志,暂停。
引用 网友L:

coody专家,能否share一下mp3一键多功能的电路?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觉不好设计。

多谢了!

网友R(2013-05-11):
引用 网友P:
非常崇敬coody。那个一键开关机、再加三个功能的电路用了极好。

在哪能找到啊,能给个链接什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