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系统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8):
(无正文)

楼主:
请版主能不吝指教

网友A:
楼主需要先说明使用的是什么“12V输出的直流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稳压电源。
如果是线性稳压电源,检查其调整管输入电压是否够高,电机工作时是否输入电压降低了。最好是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可在该电源的输入和输出加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C:
明显是变频器干扰了直流电源,先看变频器是否三无产品再说,可能传导不过关

网友D:
请问纹波频率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 “12V输出的直流电源”是开关电源交流220V转直流12V;
加大滤波电容试了效果有一些 不明显;
变频器是台达的,三相电机是西门子的;
目前变频器使用频率范围1Hz~70Hz。整个频率范围内干扰都严重。
我理解是:1、抑制干扰;2、滤除干扰(是否有~220V转~220V的隔离电源能把电机工作时的尖峰干扰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