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Express,Capsense,Capsense Plus开发都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1-04-29):
Capsense Express, Capsense, Capsense Plus开发都用什么工具?

Capsense Express能否通过I2C读取按键数据?

楼主:
像8 SOIC封装的CY8C20142,如果我把四个IO全部配置成电容触摸按键输入,那是不是就只能从I2C来读取数据?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他们每个系列型号有很多,所以工具也不少,你可以看看下面连接
Capsense Express,
http://www.cypress.com/?id=3233&rtID=110

Capsense,
http://www.cypress.com/?id=3234&rtID=110

Capsense Plus
http://www.cypress.com/?id=3235&rtID=110

Capsense Express里CY8C201xxx 用I2C.CY8CMBR2044不清楚

网友B(2011-06-22):
是啊 不知道 改用什么

网友C:
Capsense Express用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