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电源转正负电源芯片

楼主(2011-04-29):
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单电源+5V转正负电源的芯片,正负电源给运放供电,电流几个mA,用于便携仪器,所以要求功耗低,外围电路尽量简单,不知道有类似的芯片吗?

楼主:
MC34063似乎不适合低功耗

网友A:
去LT、MAXIM的官方网站看看,根据你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选择。

网友B:
有啊。用controller控制就可以做正负偏压

楼主:
看到金升阳的模块可以

网友C:
没必要模块了,DCDC方式成本太高,你这就是OP供电而已,电流很小的,可以用电荷泵生成-5VDC即可。

网友D:
7660才是正解,34063电容电感电阻一堆:L,金太阳的模块太大也不合适,损耗都比你用的大了。:)

网友C:
运放用TL062,+-5V似乎不行啊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共模抑制比不够导致饱和?

如果共模不高的话,5VDC即可了吧

楼主:
请问老师做正弦振荡电路+-5V可以吗

网友E:
如果是精度要求高的电路,DCDC模块最好,而且是隔离电源,解决很多麻烦问题。
对电源纹波要求不高,电流小,也不需要隔离的,可以考虑电荷泵。

网友B:
你需要的正负压是多少V啊?HT7660貌似可以的,用电荷泵的这种效率高。也可以用DC/DC去做,这样的片子也多的很。

网友F(2012-04-11):
7660s可提供20MA电流,10MA不会出现压降,lm2663可提供200MA的电流,这两个负电源芯片希望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