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21反复上电的时候会死机

楼主(2011-04-29):
SH69P21(8脚封装)反复上电的时候会死机,我第一次用这款IC,在测试的时候反复开关电源开关,单片机会出现死机的现象,请问有人遇到过吗?我设定的复位电压是4.0V,复位脚设置成IO口

网友A:
死机是什么意思?可否分析一下,是程序飞掉了?还是振荡器不振了?

楼主:
程序没有反应,不开机,程序没有跑飞,我使用的是内部晶振,如果有开机正常的话,一定会有相关的口输出现象,及时就是跑飞,系统也可以通过外部现象看出来的

网友A:
那么就是程序没有跑?vdd什么正常么?

楼主:
正常,还有我发现IO口也不是很稳定,在设置成输入高阻1的时候,用手摸IO口会不稳定,所以我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A:
不知道什么问题,可否联系代理商或者致电中颖FAE:0755-25181447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