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型稳压电源的调整管问题。

楼主(2011-04-29):
这个是简化图,是供给卤钨灯的恒压源。卤钨灯用的是12v/25w.

调整管用的是2sc2625,现在测2sc2625的管壳温度有130度。

测量2sc2625的Vce = 15v,Ic = 2A。

那2sc2625的功耗P = 30w左右吧。

管壳温度130度,那它的结温差不多是150度了??

2sc2625的热特性如下图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2sc2625这么热?怎么解决?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这个2sc2625是通过一个绝缘垫直接装在仪器的底板上的。是不是2sc2625的管壳和仪器底板之间的热阻太大的缘故呢?

最后附一个2sc2625的maximum rating

网友A:
兄弟你这压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B:
线性稳压就是如此,效率比较低。原因嘛,无他,管压降太大。
可以考虑给管子加个散热器,但这只能使管壳温度降低一些,不能改进效率。
要改进效率,只能是开关电源。其实,就用该管作为开关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