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的断点调试功能?(在线等)

楼主(2011-04-29):
我用的是ISE8.x,里面的toggle breakpoint 一致处于灰色状态,不可用。在网上也没搜到相关的有用材料。这个断点调试功能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用啊?

网友A:
您这个版本好像已经很老了..是否考虑更换新的版本.如10,11,12.
否则对于一些器件的支持会不太理想.

网友B:
先把问题解决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开始用的是9.1。可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出错,成功的次数非常少。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这个8.x试了试,相比来说,同样的程序,9.1出错,8.x就能成功下载。
关键是它版本再低,也得能够支持断点调试吧。麻烦版主告诉下怎么用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一开始用的是9.1。可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出错,成功的次数非常少。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这个8.x试了试,相比来说,同样的程序,9.1出错,8.x就能成功下载。
关键是它版本再低,也得能够支持断 ...
引用 楼主:

你下载到什么板子上? 官方的开发版.还是其他什么板子.
另外你想用断点调试.调试什么?是否想类似于单片机那种?

楼主:
8# SuperX-man 我下载的是Mars-SP3-U FPGA Core电路板(扬帆科技的基于xilinx  XCS400芯片的开发板)。
我想调试下载到电路板里面的程序,因为程序运行结果和预计的不一样,所以想通过调试找到问题所在。
ISE的调试功能到底怎么用啊?

楼主:
我已经把版本换到10.1了,难道没有人知道ISE的断点功能怎么用吗,还是我的问题太naive了。

网友A:
是这样的.这个功能应该在后续的版本中并到simulation里了.
你仿真的时候可以是单步进行.也可以设置断点.
然后直接从仿真图上进行分析.

而且你也可以通过chipscope抓取内部信号,更加有利于你查找问题.

应该说FPGA的调试方式.和C一类的不太一样.

网友C:
一点都不naive,而是偶偶偶真不知道啊。:$:$

网友D:
是这样的.这个功能应该在后续的版本中并到simulation里了.
你仿真的时候可以是单步进行.也可以设置断点.
然后直接从仿真图上进行分析.

而且你也可以通过chipscope抓取内部信号,更加有利于你查找问题.

应该说FPGA的 ...
引用 网友A:

解释的很好

网友E:
看来落后了,都不知道FPGA也有单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