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问题

楼主(2011-04-29):
这个图上画的好像是外接天线,我想把它改成PCB天线,是不是直接把接头那地方改成一条导线就行了呢?天线不一定是回路吗?我以前没接触过天线,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下面的两个图是不是说天线的阻抗?好像一个是200欧姆,一个是50欧姆,没看明白,哪个是对的?PCB天线的阻抗怎么画出来?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A:
好像只看到过宽频2.4G 的PCB天线。其他窄频433等的估计很难设计。

网友B:
用1/4波长的PCB连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chunyang,不知道您说的意思是不是我下面画的那样?只考虑长度不用考虑线的宽度吗?

网友B:
不能打弯,这会大大影响效果,重新布局,天线要平直,下面不能有覆地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回答我的问题。我还想问您,433MHZ的1/4波长大概是17cm吧,但是我的板子非常的小,大概是6cm*4cm的,如果不打弯的话画不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请您指点,另外我看资料时发现一个问题,同一款芯片,它的外置天线和PCB板载天线的匹配电路是不一样的,下面是它的原理图,请问我把外接天线换成PCB天线是不是也应在原理图上有改动?再次感谢chunyang,谢谢!

网友B:
PCB天线的形式很多,不同形式的电路就不同,追求体积的话,在433M段下就不能用PCB天线,有一种螺旋加感天线即俗称的弹簧天线,尺寸只有3CM左右,去买来直接焊在板子上即可。

网友C:
PCB天线不光要考虑到长度吧,还要考虑PCB使用的材质,宽度和厚度吧

网友D:
一个是200欧姆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春阳老师你好,你这里说下面不能有覆地层,我想问问画矩形天线时下面的屏蔽层怎么弄,能否接地?谢谢了

网友F(2011-07-17):
PCB天线不光要考虑到长度吧,还要考虑PCB使用的材质,宽度和厚度吧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疑问

网友G(2012-07-09):
天线不能打弯?那我经常看见PCB天线是曲线的,这怎么说?

网友H:
可以打弯的,效果会不会变差我不敢说,但是使用没有问题。我们都是这样设计的433

网友I:
To 不戴帽子:
你用的是哪个射频IC  啊?

网友J:
可以打弯的,天线下面不要覆铜,且天线离GND面远一点。打样回来后,用网分看看VSWR.

网友K:
长度与频率和板材介电常数有关

网友L(2012-12-20):
使用ISO14443协议的话(接收距离小于等于10cm),PCB天线大概需要多长?怎么布局?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L:
请问在背视图中,红色的圆圈是只是铺的铜皮吗?是否要接地还是就悬空?

网友M:
搞定了没有?

网友N(2013-12-14):
各位大侠,我想做个2.4G的模块,IC用CC2500,能不能请各位大侠帮忙提供个PCB天线,要求天线尺寸越小越好,发送距离只要5M即可,天线方向性最好尽可能全向点

网友O:
找参考设计,实在不行就上陶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