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4-29):
       我还是一名学生,现在在做一个汽车遥控锁的项目。

       由于没有什么设计经验,我们就去市场上购买了一款铁将军的汽车遥控锁。接收端(装在车上的部分)我们拆开后,发现其主芯片是使用PIC16F883,用来处理对接收信号的解码,继而发出相应的指令信号,这些信号在经一达林顿阵列芯片后驱动继电器动作,以控制车门的开与关。

      在细细看了那块接收电路板之后,它没有使用特定的振荡器,就简单的使用RC振荡,那这个在汽车上应用的话,可靠性有没有问题?
      PIC16F883的RB3,RB6,RB7,MCLR(PIN1)这几个引脚是用来在线编程的,可是RB3,RB6,RB7都已经与芯片ULQ2003A(达林顿阵列)的输入端相连接,那我现在的想法,是移去这个ULQ2003A,自己用引线把上述几脚拉出来,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对PIC16F833编程了呢(电路的其他元器件不做任何的改动)?
    那为了 实现ISP功能,一般使用什么型号的ISP接口?该接口需要的vcc及接地,怎么做到?就是想问,vcc得自己用相应的电压电路产生得来吗?接地可不可以就接到板子上的地线呢?我们现在手头上有PICKIT3,,那么这个DEBUGGER与ISP接口相连接的话,接线该怎么处理,也就是说,要使ISP接口得与这个DEBUGGER相接没有问题的话,ISP接口得选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连接到PICKIT3的一般5根线,第6根可用可不用,1:复位脚;2:VCC;3:GND;4和5是数据线,6看情况选择罗,直接引线出来就可以,干嘛要移去ULQ2003啊。还有可以在编译器里面设置是选择是用编程器给电路板供电或者是直接在芯片上接电源都可以,ISP接口有什么型号啊,你直接看你编程器是什么接口和芯片对应着接不就完了吗

楼主:
连接到PICKIT3的一般5根线,第6根可用可不用,1:复位脚;2:VCC;3:GND;4和5是数据线,6看情况选择罗,直接引线出来就可以,干嘛要移去ULQ2003啊。还有可以在编译器里面设置是选择是用编程器给电路板供电或者是直 ...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移去ULQ2003的话,那我引出那几个编程引脚,就会和ULQ203并联链接,这个对编程有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与PICKIT3的接口匹配的ISP接口,有没有什么型号可选哈?谢谢咯

网友B:
看你态度还诚恳,就说两句,
就会和ULQ203并联链接,这个对编程有没有什么影响?没影响,
还有与PICKIT3的接口匹配的ISP接口,有没有什么型号可选哈?没什么型号,就那些2.54间距的插针即可.

网友A:
我*,怎么不谢谢我 哦

楼主:
6# yujie870705 额,谢谢咯

网友A:
看你态度还诚恳,以后有不懂的就问我啊,我可是高手

楼主:
8# yujie870705 恩,以后还望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C:
看你态度还诚恳,以后有不懂的就问我啊,我可是高手
引用 网友A:

:o

网友A:
大神的前身都是菜鸟,我可以,相信你也可以成为大神!

网友C:
见过装B的,没见过这么装B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神啊!烧香,供起来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