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控制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最近在做FPGA控制TLC5540进行AD采集的实验,根据5540的时序图可知,结果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需要在2.5个采集时钟后才会输出。
请教在FPGA中如何处理2.5个采集时钟,可否用一计数器?

网友A:
串型的ADC DAC可参考我写的入门博文。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category/259789.html
使用计数器或状态机都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看看。有问题再请教你嘎。
谢谢了!

网友B:
串行AD一般SAMPLE_CLK较高,所以用FPGA的高频状态很容易控制。AD的时序也很容易满足无非是多整几个状态。